剪断生锈螺丝剪断的力 怎么计算 公式是什么

楼主(2021-08-10):
剪断生锈螺丝剪断的力  怎么计算  公式是什么  钳刀用什么材质比较好

网友:
你这个用简单的切应力公式就行,剪生锈螺丝我看普通的工具钢就行T8,T10。

网友:
冷作模具钢,比如常用的Cr12MoV,力量最好做试验
比较软的小螺丝就用碳素工具钢也可以

网友:
剪钢筋的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看零件屈服强度不就好了,超过屈服强度的才会断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