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外圈转动正常,内圈转就卡死的轴承

楼主(2021-08-10):
如题,有没有一种外圈转动正常,内圈转就卡死的轴承?

网友:
加一个单向离合器呗,外圈可以固定,内圈只能朝一个方向转动,反转卡死

网友:
运动是相对的,外圈相对谁转动,内圈相对谁转动?

网友:
孤阴则不生,独阳则不长,故天地配以阴阳。内圈加个位置检测装置,动了就抱死。

网友:
超越离合器

网友:
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网友:
问题解决点不对。

网友:
是不是那种带止动圈的轴承呢?

网友:
双向超越离合器

网友:
单向轴承

网友:
轴承本来就是一动一静啊。相对运动

网友:
内圈做成花键

网友:
或把内圈焊着,问的有点奇怪。

网友:
问题提的不清楚,最好搞个示意图

网友:
这是要开发什么机械设备用?

网友:
有没有问题图片?

网友:
没用过哇,定做一个轴承,加个键槽吧,哈哈哈

网友:
你的意思是轴承外圈可以转,内圈不能转,那限制住轴就可以了呀,轴锁死不转,内圈就不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