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晓得这个东西是叫什么的

楼主(2021-08-10):
里面有个弹簧,不受力的时候把外套压着,手提起来放东西下面,松手就压住
这个有没有标准件卖

网友A:
旋钮柱塞?
https://www.misumi.com.cn/vona2/detail/221000110434/?KWSearch=%e5%bc%b9%e7%b0%a7%e6%8f%92%e9%94%80&ccValue=0&pageName=PageSearchResul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柱塞?
https://www.misumi.com.cn/vona2/detail/221000110434/?KWSearch=%e5%bc%b9%e7%b0%a7%e6%8f%9 ...

不是的,柱塞是里面的杆动,这个是外面的套动,我晓得这个怎么做,但是自己做比较贵,想买标准件

网友:
我也要用这个,坐等大神

网友B:
看着像是松不脱螺钉

网友:
貌似电路里的接地柱就是这样的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04.6a2ff9f9wUMljO&id=522550183881&ns=1&abbucket=1#detail
眼都找瞎了,终于在淘宝里找到了这个插销,跟你的不一样,你看下能用不

网友:
看起来是起夹紧作用的东西,某种夹紧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柱塞是里面的杆动,这个是外面的套动,我晓得这个怎么做,但是自己做比较贵,想买标准件

旋扭柱塞不也是外面的套动吗,外面的套和中间的杆是连一起的,可以把里面的杆截下去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04.6a2ff9f9wUMljO&id=522550183881&ns=1&abbucket=1#d ...

感谢感谢,不是这种,中间的杆就是一颗赛打螺丝,固定好,外面的套被弹簧压着在,提起来就可以在下面放东西压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扭柱塞不也是外面的套动吗,外面的套和中间的杆是连一起的,可以把里面的杆截下去一段

旋扭柱塞是外面的套固定,里面的杆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松不脱螺钉

类似的结构

网友E:
应该是松不脱螺钉,某宝上有的,但是京东上的更好

网友:
学习一下,挺实用的东西啊

网友:
淘宝上找找吧,松不脱螺丝,这个很接近你的需要。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72.202c23feqi0Mue&id=37243218601&ns=1&abbucket=14#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08.29ed5b35M8gRTi&id=527161637170&ns=1&abbucket=14#detail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38.29ed5b35M8gRTi&id=603942166859&ns=1&abbucket=14

网友:
https://www.misumi.com.cn/vona2/detail/221005350895/?KWSearch=%e9%94%81%e7%b4%a7&ccValue=0&pageName=PageSearchResult
跟你说的不一样但作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松不脱螺钉,某宝上有的,但是京东上的更好

不是的,我准备自己做了

网友:
这个是模拟仿制的柱塞螺栓!

网友:
这个是什么,看着像圆柱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