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群里大能请教一些关于圆刀机的控制问题

楼主(2021-08-10):
1 据了解,圆刀机是通过调节进料滚筒之间的速比来实现料带的张紧度调节。那么,它是如何消除累积误差呢,即:当两个滚筒直径一致时,转速不一样,料带不是会被拉的越来越急,最后被拉断吗,但实际不是,
2 圆刀机如何实现平稳进料,不会跑遍,是通过纠偏器还是自身结构设计?
以上提问如有问题请指出
在此感谢!!!!!!!!

楼主:
或者请大能说一下圆刀机的控制原理

楼主:
是我的问题太模糊吗,没有表述清楚吗,,,,,,

网友A:
如果不涉及到图案套准,可以走力矩模式,那样比较好控制,如果工艺决定必须位置模式,控制要困难很多,材料会被拉伸,拉断的时候有的,最痛苦的应该是既要保证张力,还要保证图案套准,比如多工位圆压圆模切。料走得平稳首先所有辊平行度要好,张力还要适中,很多材料不能硬限位,只有纠偏了。嗯,其实我都没看过,只是听过圆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涉及到图案套准,可以走力矩模式,那样比较好控制,如果工艺决定必须位置模式,控制要困难很多,材料 ...

感谢解答

网友B:
首先不了解你说的那个什么机,但你说的两个辊如果要正常运行,它们之间的速差是必须的,无论是机械的—辊径差或是电气的总而言之没有速差就没有张力,设备无法正常运行。关于你说的积累是没有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了解你说的那个什么机,但你说的两个辊如果要正常运行,它们之间的速差是必须的,无论是机械的—辊径 ...

首先感谢解答。是的,我理解没有速差就没有张力这一观点,但同时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当速查存在时,不是两个滚筒走的距离会相差越来越大吗,举个例子就是两个人,一个按10米/分钟,一个按12米/分钟,那随着时间的积累,他们的相对位置不是会越来越远吗,同理,料带在两个滚筒之间不是会被拉的越来越紧吗(假设料带在滚筒上没有打滑)

网友:
其实这种机构能走起来,机械就已经保证了速度差不会很大了,材料有变形拉伸,它会自动去适应的。你举例的那情形,料带必须拉伸变形出那20%,否则要么料带断,要么机械或电气投降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我也去找相关资料,有答案再发上来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C:
什么是圆刀机,纵剪机吗?滚筒还是送料辊?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解答。是的,我理解没有速差就没有张力这一观点,但同时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当速查存在时,不是 ...

根据被加工的物料这个速差是不同的一般都是在弹性范围,拉长的物料也是有的,比如布匹,拉过了就长,然后你买的长裤一洗就成短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圆刀机,纵剪机吗?滚筒还是送料辊?

模切产品的生产设备

网友:
平稳进料靠的是伺服电机做为动力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