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钣金下料的问题

楼主(2021-08-10):
           本人新手一枚,在工作中一个问题。
           使用SolidWorks斜接法兰,画了一个机箱。展开料是一整块。如果这样生产会浪费材料。我想把展开图中的1.2两块单独下料,再通过焊接的方式形成整个箱体。
           不知道如何把这个1.2从整体中分开(不是去掉不要,)。在SolidWorks中如何操作。
            本人新手,如果您肯赐教请说的详细些,谢谢!

网友A:
看图说话,友情提示:切除时不要勾选“正交切除”选项

网友B:
  焊接成本比材料成本多多了。而且强度.刚度不一样。

网友C:
直接转成DWG 然后 改下料图就行

网友:
用 分割 功能

网友D:
如果是你们公司下料的,那不用省这点料啊,反正废料也能用得上,如果是外发的,也不用省这个料啊,说不定报价的材料费都一样。不说焊接多麻烦和不好看,我现在觉得搞的东西越省事越好,能一步到位绝不逼逼,省钱?省钱又不打给我,不存在的。

网友E:
做钣金首先就是你那个斜角接缝就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你们公司下料的,那不用省这点料啊,反正废料也能用得上,如果是外发的,也不用省这个料啊,说不定报 ...

你说的对的 什么省料 激光排版 空挡可以排别的零件 能折弯不焊接 折弯的各方面总比焊接好 除非零件大 那就拆开用焊接 一般和小零件还不如不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做钣金首先就是你那个斜角接缝就要改。

斜角接缝是因为什么问题需要改,必须横平竖直的接缝才满足钣金规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斜角接缝是因为什么问题需要改,必须横平竖直的接缝才满足钣金规范?

斜角接缝可以有,但在成型后没有直角缝好拼接,也没有直角缝好看。

网友G:
这个箱子,深度不深的话还可以,太深的话是折不 出来的,必须要分割焊接才行,折弯的时候,不要折那两面就可以了。

网友H:
按照楼主说的浪费料,不考虑排版优化,其实浪费的是1 ,2左右两个小正方形。不考虑材料回收和二次利用,浪费的材料费也就几块钱。
如果采用焊接,增加的焊接、打磨等费用估计得十几块钱,整体美观和强度还要打折扣。

网友I:
有那个模型拆分的命令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说话,友情提示:切除时不要勾选“正交切除”选项

感谢您的帮忙,我在做拉伸切除的时候,没有得到像您演示那样的效果。
您是怎么做的呢?我是在地面上做的草图,切除的效果没有去掉处折弯。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成本比材料成本多多了。而且强度.刚度不一样。

多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转成DWG 然后 改下料图就行

展开这个件,把展开图保存为dwg文件,然后用cad打开。用x命令炸开,使用M命令移动要分开的部分,最后用L命令补齐缺失的线。
我这么操作,!
有问题的地方,还请指正!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你们公司下料的,那不用省这点料啊,反正废料也能用得上,如果是外发的,也不用省这个料啊,说不定报 ...

感谢您的肺腑之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斜角接缝可以有,但在成型后没有直角缝好拼接,也没有直角缝好看。

涨知识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箱子,深度不深的话还可以,太深的话是折不 出来的,必须要分割焊接才行,折弯的时候,不要折那两面就 ...

感谢,万分感谢!
我想的都是理论问题,您这是关键的实际问题。
我还真没有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照楼主说的浪费料,不考虑排版优化,其实浪费的是1 ,2左右两个小正方形。不考虑材料回收和二次利用,浪 ...

多谢,我还真没有考虑这么多!

楼主:
以前真不知道还有这个功能!这个在学习了,真的很好用
只是还没有学透。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那个模型拆分的命令的吧

多谢,已经在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展开这个件,把展开图保存为dwg文件,然后用cad打开。用x命令炸开,使用M命令移动要分开的部分,最后用L ...

最好先一套试试,因为这还要牵扯到焊缝怎么焊接,尺寸可能会有小改动1~3mm

网友J:
不要改 不要在意这些婆婆妈妈的事,供应商自会处理好他们生产的事,如果真的存在铺张浪费,你领导提出来的地方才需要改。多分点心思在结构原理上,保证功能用途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先一套试试,因为这还要牵扯到焊缝怎么焊接,尺寸可能会有小改动1~3mm

先试制一套,这个很重要。
我们现在讨论的都是理论上的事情,拿到实际环境中检验一下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要改 不要在意这些婆婆妈妈的事,供应商自会处理好他们生产的事,如果真的存在铺张浪费,你领导提出来的 ...

您的意见很中肯,多谢!我现在是没有分清芝麻和西瓜的关系,惭愧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意见很中肯,多谢!我现在是没有分清芝麻和西瓜的关系,惭愧啊!

我觉得不是说不用管,毕竟你设计的要符合生产和安装,否则你如果去现场,会被车间师傅骂的狗血淋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是说不用管,毕竟你设计的要符合生产和安装,否则你如果去现场,会被车间师傅骂的狗血淋头

要考虑的方面真的很多。
还有其他方面需要考虑的吗?如果有,还请赐教!
谢谢!

网友:
其实,就是你这个料从你下发下料图开始的步骤,最好都捋一遍,然后下三套打个样,全程自己跟一遍,这样对物料的制造过程也熟悉一遍,以为拆分之后肯定焊接连接,这就需要你自己根据实际物料的装配去看焊缝的焊接位置和要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考虑的方面真的很多。
还有其他方面需要考虑的吗?如果有,还请赐教!
谢谢!

其实,就是你这个料从你下发下料图开始的步骤,最好都捋一遍,然后下三套打个样,全程自己跟一遍,这样对物料的制造过程也熟悉一遍,以为拆分之后肯定焊接连接,这就需要你自己根据实际物料的装配去看焊缝的焊接位置和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斜角接缝可以有,但在成型后没有直角缝好拼接,也没有直角缝好看。

4斜角比直角好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你这个料从你下发下料图开始的步骤,最好都捋一遍,然后下三套打个样,全程自己跟一遍,这样对 ...

用小成本实验一下,也学习一下,好主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