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速比的轮毂电机

楼主(2021-08-11):
公司想做一款AGV,底盘尺寸受限,想用电机、减速机、轮子一体的轮毂电机。
但看了市面上很多供应商,这种减速机一般都是行星减速机,其速比很小,扭矩不够。
我们设计的机器人准备在工地跑,所以转速要求低,而越障等性能要求高,所以需要一款转速低,但速比大的轮毂电机。

PS:现在轮毂电机基本都是用于公路上跑的车,所以速比都较小,速度较快。 我们目前速比达到了40:1.

网友A:
行星齿轮做成 40:1 也是可以做的啊

网友B:
联系方式告诉我下,我这有大减速比的AGV专用减速器

网友C:
有联系方式吗  或者联系我vx:ll435200

网友:
多搞几级就好了,载重大结构就大,所以体积不是问题。轮毂电机,速比大了体积和重量肯定大,那成本就高,还不如直接做在驱动端。

网友:
这么大减速比的吗?!

网友D:
对成本如果要求不严格的话 ,减速器可以考虑用谐波或者RV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系方式告诉我下,我这有大减速比的AGV专用减速器

不是要减速机,要减速机+电机+包胶轮一体的轮毂电机

网友(点评):
那你这需求,能满足的就悬了。减速机+包胶轮一体的我们供过货,再加电机一体的,还没做过。 你这个算一个市场比较前沿的需求了吧,祝你好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星齿轮做成 40:1 也是可以做的啊

市面看了,基本上速比都在7以下,单级的行星,极限了。 要两级的话 会把轮子轴向加宽很多的,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成本如果要求不严格的话 ,减速器可以考虑用谐波或者RV呀

哪家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联系方式吗  或者联系我vx:ll435200

你们产品 大概资料有么

网友E:
40传动比,功率多大?我有带电机的少齿差减速器,目前用在电动自行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传动比,功率多大?我有带电机的少齿差减速器,目前用在电动自行车上的。

750w

网友F:
载重多大,轮毂电机多用于服务型机器人,大载重基本很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载重多大,轮毂电机多用于服务型机器人,大载重基本很少用

3-500kg,两个动力轮。

网友F:
可能会有问题,尤其是还要越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会有问题,尤其是还要越障

没问题,都做出来 工地跑了一年多了。现在想换个集成化的驱动模块,之前是电机 、减速机、车轮 分开拼的

网友(2021-09-18):
我们可以订制大速比的减速机,应该通适用你使用工况,如有需要,联系QQ50883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