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固定住两根方管桌脚?

楼主(2021-08-11):
各位大佬请看附件,在桌脚折叠的时候,有什么办法可以锁紧两根方管,让他不会松开来? 这个配件非一次性,要能多次使用的。谢谢大家!

网友:
仿一仿婴儿车的结构

楼主:
因为有反馈说当桌脚折叠起来,搬动的时候脚会散开来,所以想焊两组简单的小配件,折叠的时候可以锁住桌脚,打开的时候可以打开。 车间师傅想了几天都想不出来

新人发帖如果有违规的地方还请版主指正

网友:
左右两个桌腿上焊个插销就行了吧

网友:
加个弹扣,折叠时扣住桌脚。

网友:
去某宝直接搜索折叠桌,看一下他们那个锁紧结构,照葫芦画瓢就可以了。

网友:
这事儿大神估计都不愿意搭理……好像有点小儿科了。

网友:
一般折叠桌椅都用弹簧,
你找一种简单好用的方式

网友:
有很多方式啊,淘宝搜一下,弹簧卡扣,插销,想防止别人使用,还可以加钥匙

网友:
弹簧插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有反馈说当桌脚折叠起来,搬动的时候脚会散开来,所以想焊两组简单的小配件,折叠的时候可以锁住桌脚, ...

车间师傅,神马时候车间师傅成主力设计师了?看样子没点本事,车间都混不走。

网友:
用磁力扣,吸力很大的

网友:
门的磁吸也行啊。谢谢分享

网友:
自行车的 支架。

网友:
里边镶块强磁铁

网友:
不一定要在你说的两跟方管上做文章,可以在连着这两根方钢的两侧方钢上加个扣扣的就可以了,同时放在两侧任何一侧比放在中间方钢上都方便使用,人性化考虑哈哈

网友:
有这种弹簧卡扣的!

网友:
收纳到是方便

网友:
这是四连杆机构,利用死点就可以锁住。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弹性柱销,到你需要的位置销子弹出来卡在另一件的孔里卡住。这个弹性销可以做成一个长的跷板在另一头用手一按打开。

网友:
这种自己非标制做确实成本不会低于直接购买的,但解决办法还是有的,比较简单的就是增加小的销扣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