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管载荷计算

楼主(2021-08-11):
请教一下大神,可有方管载荷计算软件啊?或者是计算公式。。。本人要设计一个载荷3吨的平台,台面是2.3米x2.1米,高度3.7米。。。立柱及平台方管为100x3方管。。不知道可行

网友A:
钢结构布局什么样呢,布局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更何况还要考虑压杆稳定性

网友:
太薄了吧

楼主:
可有计算公式 啊

网友B:
三维画出来 模拟下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维画出来 模拟下载荷?

SOLDWOKS ,里面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结构布局什么样呢,布局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更何况还要考虑压杆稳定性

就是四个腿支撑

网友:
没有公式,我们单位一般不让用六个以下的厚度的板材或型材的。

网友:
如果是静止的话,加上斜撑没问题。

网友:
100的方管是小点了。厚度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C:
solid works simulation 简简单单

网友D:
你需要一款钢结构承载力计算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一款钢结构承载力计算软件

找不到这个软件   SOLDOWKS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lid works simulation 简简单单

怎么用啊,求教程

网友E:
这个最好是用CAE结构分析来模拟一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最好是用CAE结构分析来模拟一下结果!

不会用这个软件

网友F:
要看载荷呀,基本的受力形式,另外材料力学学过吧?另外看看钢结构规范,强度刚度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看载荷呀,基本的受力形式,另外材料力学学过吧?另外看看钢结构规范,强度刚度稳定性

可有软件啊

网友F:
钢结构软件呀,有限元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钢结构软件呀,有限元也可以

能发个给我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