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载荷性质和配合

楼主(2021-08-11):
看这个NSK样本上面的建议,这里是图配错了吧,表格里面的“载荷条件”文字说明才是正确的?

楼主:
示意图上面的旋转和静止写反了?

网友:
全是正确的,没毛病。
说有毛病的,先动一下脑子,这样本印了多少,如果有错误而不纠正,会给客户造成多大损失,轴承厂傻了吗

网友:
第二和第三种情况,负重载荷是竖直向下,外圈旋转,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第二个是负重在旋转,第三个是负重静止,所以现在连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都丧失了吗

网友:
没毛病,你再好好分析一下图上的负重情况。

网友:
这个分析说的没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