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式伸缩机构

楼主(2021-08-11):
这种铰链现在用于调节工作行程,现在铰链移动到位不能满足行程,是加长铰链杆吗

网友:
这种铰链应该可以组装延长吧?!

网友:
别的方面没问题就直接加几节

网友:
要是最短长度受限你就加长,要是不受限加几节就好了!

网友:
那就加几节,为了满足功能,别无他法!

网友(2021-10-14):
要不加铰链长度  要不加节数   我也是混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