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求指导下如何设计两个多边形模块的快拆快装结构?

楼主(2021-08-11):
1.组装拼接模块均为两个八边形,模块①(灰色),模块②(蓝色);
2.模块①为主体,模块②需要装在模块①上;
3.模块尺寸650mm*650mm*150mm;
要求:一,模块②快速装到模块①上(也可快速拆下来);二,模块②装上后不能松动,需要负载200kg的力移动(模块②顶部负载);三,快拆结构经可能的小(还要设计其他结构);四,未拼接时两个拼接面,尽量做成平面(两个面贴紧后通过结构件相互锁住,可用电控);

以上是设计的要求,我实在想不到怎么实现比较,请大佬们指导下!

组装状态

组装状态

网友A:
上条回复被抽了
插销式锁模器,米思米,你搜一下,看看结构是否适用

网友B:
我没太明白,装个电磁铁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条回复被抽了

插销式锁模器,米思米,你搜一下,看看结构是否适用

感谢您的回复!这种方式挺好的,不过我要快拆的东西尺寸650mm*650mm比较大,使用这种结构应该至少需要四个吧,这样好像就没又那么快拆快装了。还有之前忘记说了不能把快拆结构设计在中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太明白,装个电磁铁可以吗?

装磁铁的话放上去拿下来就是个问题了,装电磁铁的话需要一直通电不怎么经济,最关键的是当我模块②负载再整体移动时两个模块会错开。可能是我问的问题描述不太清楚,大概需要像二楼推荐的那类结构实现的快拆方式

网友C:
快拆结构不放中间,只能放四周,那至少也得两个啊,不然不就翘起来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这种方式挺好的,不过我要快拆的东西尺寸650mm*650mm比较大,使用这种结构应该至少需要四 ...

可以考虑其他边增加一些限位,这样就只需要一个。另外结构原理是这样的,你可以根据实际工况变更一下尺寸等,看看是否适用。你可以搜一下插销结构、锁紧结构,也许有可以用的

网友D:
不能松动是指不能在水平面相互移动,还是也限制竖直方向的?相互转动有限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销式锁模器组件_规格_型号_尺寸_厂家品牌_价格_多少钱-米思米官网 (misumi.com.cn)
米思米的,楼主看 ...

这个挺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拆结构不放中间,只能放四周,那至少也得两个啊,不然不就翘起来了么?

我想做的快拆结构比较小,觉得放8个会比较好,每个角放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其他边增加一些限位,这样就只需要一个。另外结构原理是这样的,你可以根据实际工况变更一下尺寸 ...

谢谢!你的建议给了很大的提示,再要求锁定非常紧的情况下,锁紧结构会比较小,而且按这个形状8个角均布最合适。按照你的思路我想到了国际空间站的对接方式,不过有点复杂,没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松动是指不能在水平面相互移动,还是也限制竖直方向的?相互转动有限制吗?

需要像螺丝一样完全锁住,不过要求快拆,所以难度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给了很大的提示,再要求锁定非常紧的情况下,锁紧结构会比较小,而且按这个形状8个角均布 ...

不清楚空间站是怎么实现的。有没有大佬来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销式锁模器组件_规格_型号_尺寸_厂家品牌_价格_多少钱-米思米官网 (misumi.com.cn)
米思米的,楼主看 ...

学习了,第一次接触锁模器,是个不错的快拆定位装置

网友:
我这边想到两个思路
一、两个销钉定位,中间 用电磁铁吸住(断电磁吸,通电断磁吸),你可以问一下电磁铁的有关厂家能否符合你的要求。

二、类似于3楼层主的机构,但是在锁扣面要做出锥度,角度小于自锁角,用弹簧用力顶住,然后再做一个插销底座。整个治具插入插销,就能够完成脱落

网友:
用气动压紧机构不行吗?

网友:
接触面洗互为凹凸面,卡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