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夹胶玻璃问题求助

楼主(2021-08-11):
各位大侠,请问一下夹胶玻璃原片采用钢化玻璃,有没有光畸变等标准要求?还有国家标准里面说的“可选用”和“可以是”两个词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好像这个问题比较冷门。。。都没人回答

网友A:
意思就是编写标准的人也是半吊子,你可以随便搞。

网友:
行业还处在不断完善成熟的成长期

网友:
谢谢分享。期待行家的出现

网友B:
意思就是,符合客户要求,基本上就OK了

网友C:
这个是否可以咨询一下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编写标准的人也是半吊子,你可以随便搞。

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否可以咨询一下客户?

咨询过供应商,说钢化玻璃没有这个光畸变的标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符合客户要求,基本上就OK了

客户要求用钢化玻璃,供应商说改用浮法玻璃就会基本杜绝这些问题,但是浮法玻璃强度不够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用钢化玻璃,供应商说改用浮法玻璃就会基本杜绝这些问题,但是浮法玻璃强度不够啊,

一般做法:几种方案的优点缺点列个清单,然后告诉客户,让客户决定

网友(点评):
客户说不懂,反正不要出问题就行。。。。

网友:
楼主好:
      汽玻、建玻还是其他,
      汽玻的夹胶玻璃一般是前挡风玻璃,有光岐变相应的标准,好像gb9656还是9658来着,包括透光率、冲击等都有:
      建玻不了解

网友(点评):
汽车前挡风夹胶玻璃不是钢化的,我感觉我现在这个行业用的应该属于建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做法:几种方案的优点缺点列个清单,然后告诉客户,让客户决定

不懂?!拍个板总要的吧,不然就是推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