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4的细长孔加工

楼主(2021-08-11):
如图,这个铜制零件,下面有9个直径4mm的盲孔,深度50mm,用于内嵌入探针,探针的直径就是4mm,默认等级h6, 探针轴和孔过盈配合,这样,装配后,探针才不会松动掉落;
1.这9个孔不好加工吗? 细长盲孔,还有精度要求,必须达到精度,否则要么不好装配,装不进去,要么太松了,探针掉落;
2.我更改了结构,从零件的背面,挖空,见右下图; 挖空必须挖方洞,这样9个小孔一长度变短了,二变成通孔了,这样是不是加工方便点呢? 但是挖方孔又增加了加工的难度吧?

网友:
一端打6MM孔30长,一端打4MM孔20长,4MM的开始钻孔小些,然用铰刀加工到尺寸,精度就够了

网友:
本来加工一个孔要100元,被你一改变200元了。还是理解下2楼的改法吧

网友:
二楼的方法是对的,做成台阶孔

网友:
二楼的思路是对的,减少精加工的长度。这种探针座子长度是多少,铰孔深度不需要这么长。

网友A:
直接钻头打,打完一铆就行了

网友:
2楼!2楼!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钻头打,打完一铆就行了

多大的钻头打孔呢? 这里怎么用铆接呢? 不好用的吧

网友:
是细长孔,又是盲孔,加工排屑不畅,加工产生的热量聚集在钻头处容易断钻头。你可以试试,如果排屑好,冷却充分,铜材比较软,可能还能做。

网友B:
4mm打50mm不算长啊!

网友:
钻头直接钻就可以,用不上深孔钻,然后用铰刀加工,基本上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mm打50mm不算长啊!

这个孔倒是能做,但是没必要这么设计。换一种设计成本可以降低很多很多。

网友:
深孔钻,专业设备

网友:
两个零件拼接,打孔的做成通孔,直接线割出来

网友: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最熟悉的方法解决问题

网友C:
把这么多探针设置在一个铜块上的做法并不多见,一般是高速钻孔机用定柄钻在特龙、PPS等材质上钻孔,加工容易成本低;
如果你是为了导通大电流也可以探针尾部短接在一起,如果为了耐高温可以尝试PTFE、PEEK等材料。

网友:
探针上有台阶的话建议设计成压板固定,方便维修更换,
过盈的话万一要拆卸就麻烦大了

网友:
孔有精度可能是定位,但是没有人设计会把精度孔设计这么深,装配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还是需要咨询下设计人员精度的深度度多少

网友:
做台阶孔

网友:
如果探针不需要经常拆卸,是否可以考虑孔加工精度放宽 然后热装

网友:
2楼的加工工艺排的比较合理,不过相对来说底部增加9个孔,成本也是比较高的,如果是一个样品这样的加工工艺最好,如果批量的话,可能还需要做钻套,总不能一个个划线钻。钳工不是很专业,铜钻孔最要是比较软,容易黏,如果50mm深孔能一次加工到位,再用铰刀精加工到位,那加工工艺应该是比较高效率的

网友:
就看你精度要求多好,普通的钻床钻头会摆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这么多探针设置在一个铜块上的做法并不多见,一般是高速钻孔机用定柄钻在特龙、PPS等材质上钻孔,加工容 ...

楼主不会用探针

网友(点评):
探针是买来的现成东西,这样说看来是生产探针的不懂啊

网友:
这么一个不是很考脑的问题,在这儿讨论?

网友:
新人来学习啦

网友:
建议直接将孔的直径公差放大,要不然公差计算很难通过,位置度要求太高了,很难匹配的很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会用探针

建议你看看探针的样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