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文件命名

楼主(2021-08-11):
大家在设计的过程中文件命名一般都是命名成轴、轴承座、固定座等等(因为设计的时候还没有图号)
但是我看到很多公司的图纸文件名称都是图号+文件名,应该不会最后捋完图号再手动改的文件名吧,这样太麻烦了,想请教下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图号+文件名
110-10-01-01-轴
110-10-01-02-轴承座

网友:
只有图号没有文件名  标准件才有文件名 ,

网友:
名称(图号)

网友:
设计的时候就编图号

网友A:
我们既有图号,又有文件名,老传统的做法。

网友(点评):
完全正确

网友:
国企,立项时给了总图图号,出图前要跟标准化申请部件图号,零件图号按企业制图标准编写,自己瞎搞会被喷死

网友:
首先得有总装图号

网友:
我是画好再改名字的,要什么物料号是跟调度申请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既有图号,又有文件名,老传统的做法。

我也想达到这个效果,就是在设计的时候是没有图号的也不会去编图号,因为设计的时候有多少零件零部件层级关系都没确定会发生变化,
三维图全都画好后出工程图的时候才编图号,那个时候如果手动再把文件名修改一遍又很麻烦。

网友:
文件名改好后,记得用SOLIDWORKS Explorer把参考关系更新一下。

网友:
画图时零件名肯定是比较随意命名的,最后用这个神器导入全部文件,统一改名,等着solidworks自动处理就好了,这个软件是Excel脚本编辑的,很小、很方便,但其中有些bug,有高手也更新过,重名的会自动提醒,多年前就有了,可以网上搜一下,我这个加密了,没法给你用。
英文名:SwRename-En.xls,中文名:solidworks批量命名。

网友(点评):
多谢,总算有个知道我要什么了。感激

网友:
我们都是项目号+工装号+部件代码+零件号

网友:
我们按CAXA习惯,图号后面的中文名前后加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