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里面派生零件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8-11):
如何修改这个螺母大小呢

楼主:
原来是这个

网友(点评):
关联中编辑

网友:
这是在零件文件中插入零件实体产生的

网友:
如果没有断开链接可以右键-关联中编辑,或者打开的时候在参考里把零件换成需要的零件,只是打开后要在关联中编辑一下才会更新

网友A:
为什么要在零件中插入紧固件呢?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点评):
在钣金上打压铆螺钉之类的需要

网友:
你这个改要按比例缩放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在零件中插入紧固件呢?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我个人的话,都是在装配体里加装压铆螺母之类的。
用的是solidworks自带的toolbox。PEM的所有压铆件库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