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符号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1-08-11):
请教下各位,我想表示三维图中两个画圈的位置都需要焊接,用二维图中圈出位置焊接的符号表示可以吗?

网友:
这又不是对称焊接,保留红圈以外的就行了

网友:
不可以。

你的焊接符号是双面对称焊接的意思。小圆圈是周围焊接的意思。

不能表示两处位置焊接。

我的话就分两个指示箭头。

网友:
焊缝符号下面的小三角形去掉,用一周圈符号是对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有大家支持可以把同事怼回去了

网友:
你这个位置,应该是单面角焊缝的周围焊缝。

网友:
图1的表示是100%错误的,有那个周围焊缝符号足够了

网友:
不正确的,你这张图不单单是填脚焊,还有坡口焊。
因此,需要标两种——对于对称焊的理解是可以的,因为你是方管焊接,另一面也需要焊接的;
而且需要表两个箭头出来。

网友:
图一下三角的焊接符号只能用于厚板的正反两面都有焊接

网友A:
像这种架子这么多焊缝怎么标,每道焊缝都要标吗?我的架子从来没有标注过焊缝,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架子这么多焊缝怎么标,每道焊缝都要标吗?我的架子从来没有标注过焊缝,不知如何下手

我一般相同的就合并到一起,标明一共有几处

网友:
小圈代表焊接一周,你这是方管盲死的,只能焊接方管外侧,无法对称焊接,标注有误

网友:
这两处可以增加局部放大图,在那两个位置增加焊接符号即可。

网友:
看焊接符号标准

网友:
怎么标要看你接头什么样,如果不开坡口,用圆弧带竖线的焊接符号,sw软件焊缝标注大概是在jis焊接符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