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台刚画好的设备

楼主(2021-08-11):
21700电池包双面点焊的设备。图纸和bom刚刚今天下发下去。

这个设备采用输送带方式工位转移。下面有一组皮带是治具回流的。

由于这个电池包点焊需要旋转角度,故在输送线伤做了旋转顶升的机构。这个机构琢磨了好久,因为不能太长,本来想用直角减速机,但是看到那个价格,不得已采用普通行星减速机+步进的方式。

另外,丝杠固定座是真的好用,强度高,结构紧凑 而且便宜,我很喜欢用这个来代替有强度要求的回转结构。

由于公司加密,我就放几张图片,希望社区的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A:
很好奇这个图画了多长时间,几个人,电脑配置咋样

网友(点评):
如果以前是一直做类似的设备,一个月到两个月,如果以前是做跟着毫不相干的设备的,光把工艺路线搞理想就得一个月,设计要3个月起步吧,试制估计要问题重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这个图画了多长时间,几个人,电脑配置咋样

一个人一个月最多了。慢了没饭吃了

网友:
丝杠固定座的这个用法NB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8-11 19:09丝杠固定座的这个用法NB
有问题没

网友A:
|kayex发表于 08-11 19:06
一个人一个月最多了。慢了没饭吃了

这么多件,一般电脑没戏吧。能用上大型工作站的公司不可能只靠一个人

网友C:
找了半天没找到丝杠,没有丝杠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了半天没找到丝杠,没有丝杠是不是?

是的,用丝杠固定座作为轴承座来使用,在有强度和精度的地方,特别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件,一般电脑没戏吧。能用上大型工作站的公司不可能只靠一个人

没你想的那么复杂,普通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
顶升气缸一定要选大点,受到偏载,不过负载不大还好点。看看我做的比较粗糙的版本。 1628729223(1).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用丝杠固定座作为轴承座来使用,在有强度和精度的地方,特别合适

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 虽然没有看懂

网友:
速度是关键

网友:
确定不用伺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用丝杠固定座作为轴承座来使用,在有强度和精度的地方,特别合适

学习啦!这种用法确实没想过,厉害!

网友D:
输送线下方看起来是有空间的,为什么电机和减速机不直连?如果减速机用法兰面输出端,自制轴承座是否可以取消了?看剖视图应该使用的伺服电机,比例关系看载具不会太重,低速旋转情况下,采用步进电机+减速机一步到位,会比伺服更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送线下方看起来是有空间的,为什么电机和减速机不直连?如果减速机用法兰面输出端,自制轴承座是否可以取 ...

电机用的是闭环步进,因为载具下面的空间被治具占据,治具是电池包的,那几根立柱比较高,所以直连的方式行不通

网友:
电脑配置绝对超级高

网友:
学习了.有需要支撑单元.直线导轨.滚珠丝杆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框架全拿铝型材搭会晃吗

网友E:
看这设备整体还是比较长的,是如何保证整体搭接起来的牢固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设备整体还是比较长的,是如何保证整体搭接起来的牢固度的?

首先,这个设备长度2.5m,也没有长的那么夸张,而且重量负载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先用哨子孔将铝型材框架连接,看后续,如果刚性不足,那就加不锈钢的连接片将角落固定住来增加强度。

网友:
学习了,论坛里高手太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个人一个月最多了。慢了没饭吃了

一个月包括拆二维图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一个月包括拆二维图么。。。

快的时候我一天拆100多张图,这里面很多零件其实都是一样的

网友:
论坛里面高手如林啊!!!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的时候我一天拆100多张图,这里面很多零件其实都是一样的

一天100张。我只能跪下了。太猛了。

网友G:
你这个是电机减速机也一起上下升降么?
另外减速机和旋转盘之间为什么不直连了?直接减速机输出轴插到旋转盘里面,为啥要加上联轴器啊?

网友:
膜拜大神,顺便问下年薪有二十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是电机减速机也一起上下升降么?
另外减速机和旋转盘之间为什么不直连了?直接减速机输出轴插到旋转 ...

是的,电机减速机一起升降。不直连,直连的加工精度高,没法保证同心度,这边的装配水平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