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离心过滤器的清水不往下走?

楼主(2021-08-11):
请教,为什么离心过滤器的清水不往下走?

网友:
因为下边是封闭的。除此之外,找不出任何理由。

网友(点评):
话糙理不糙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8-11 21:09因为下边是封闭的。除此之外,找不出任何理由。
下边不是封闭的,固体颗粒要从下边流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边不是封闭的,固体颗粒要从下边流出

间歇开启排污。

楼主:
“密度低的清水上升,由溢流口排出”与“密度大的颗粒物由底部排污口排出”不是同时进行吗?

网友:
哪里有口就会往哪里出,有多个出口的时候,哪里的压力低往哪里出。。。

网友:
进水口高压射入,只要B口足够小,水就会很容易的往A口走。

网友:
离心过滤器由重力及离心力的双重作用,分离清水和沉寂的大颗粒物。混有颗粒物的水从进水管切向进入离心机内的转鼓内,随着转鼓的旋转被加速,产生离心力,泥沙及密度较高的固体颗粒由离心力进入集沙罐,净水则颗粒顺流沿着出水口流出,完成分离,聚集在集沙罐。
先看看其原理,再找找离心过滤器的结构图,两者结合起来就容易理解。

网友(点评):
我看到原理了,但是没看懂清水为什么只往上走不往下走,

网友(点评):
你找几个结构的图片研究下,包括流体所受的力。

网友:
水比重小,在上方。

网友(点评):
不在于上下,在于旋转的向心力,不信你水平使用旋流器就知道了。

网友:
看流量,看时间。

网友:
既然起名叫离心过滤器,肯定要在离心上面考虑。就好比咱们在水缸里面搅动一个漩涡,其结果是脏东西会聚集在漩涡中心,而且根据密度的大小从下向上分布。这套装置应该就是用了这套理论吧,你问我为啥,因为我也是瞎编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这个是不是文丘里管原理

网友:
感觉是离心机产生的离心力过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