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发烫之谜

楼主(2021-08-11):
还是上次那个皮带轮,今天把螺纹攻到皮带轮上了,电机轴彻底不可能打滑了,并且还上了大量的松香到了皮带上,那么剩下的原因就有可能是这个皮带根本就没有打滑,是50的外径22的内径导致的形变包角过大加上小轮转速快导致的热量集聚?

如果是这个原因,更换回齿型带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发现,主动轮居然是O型的,A带有点满出来,装O带的话从动轮又会不会接触面不够?O型A型的相差会导致发热吗?

大脑国会进行了现场紧急会议,提出几点建议:
1,使用o型带两根
2,使用齿型A两根,
3,使用o型长带两根,使用三角绕法,加挂高处的一个空轮,让他包角不那么大
4使用A型长带两根

至于为什么这么多纠结,就是三角带是不是比齿型带抓地力更好?齿型带是不是比三角带发热量更小。

网友A:
没看明白,有个图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有个图没

网友B:
用V带时间长了都会有点升温

网友C:
如果是负载过大,也会有升温现象,尤其三角带与带轮之间会有偷转,我觉得,两种方案,1、多加一根或两根皮带 ,2、换同步带。

网友D:
长期运动肯定有摩擦能。关键是有没变形

网友:
换铝制皮带轮散热可以快一些,再加一个扇叶也行

网友E:
我们遇到过,o型带本身会打滑,就会产生热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遇到过,o型带本身会打滑,就会产生热量。

轮子摩擦力增大试试

网友:
摩擦会生热,急剧变形也会生热

网友F:
发热是正常的,想办法散热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你之前帖子,刚开始说夹角33°,后面又说包角60°,包角怎么会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V带时间长了都会有点升温

但是隔壁的V带都没那么烫,几分钟后手无法触摸,这样温度会导致热量急剧增加皮带拉长,出现打滑。然后轴承啥的都烫坏了

网友G:
换V带吧,别再纠结了。

网友H:
我觉得你这是乱炖。不按规矩来,就玩球。

网友(点评):
三角带要用松香吗?A带是常规A带还是SPA?还有就是你这个齿形带是SPA的吗?一般情况下齿形带用SPA的比较多,但是SPA齿形带不要用在常规A带轮上,因为窄,陷入多,会导致侧面不接触,磨损快,你这是O型带轮……

网友I:
皮带和皮带轮的摩擦力产生大量的热。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你这是乱炖。不按规矩来,就玩球。

是的,但是我后来就换成普通A还是烫~可否加个qq 822549384

网友(点评):
另外,皮带轮的外径也很重要。重载的情况下皮带轮要大点,不然皮带很快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皮带和皮带轮的摩擦力产生大量的热。

为什么呢会有这么大的摩擦,空调的那个o带和A带都没事,用spa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V带吧,别再纠结了。

你是说换SPA?隔壁的也是o型

网友J:
是不是超负荷了?超过皮带的使用功率了?

网友(点评):
超负荷容易断,或者拉长。

楼主:
spa轮用a带会不会导致发热?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超负荷了?超过皮带的使用功率了?

角度要求不一致吗?从动轮应该是36还是33~
不应该超功率啊才1千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热是正常的,想办法散热

旁边其他皮带都没这么烫。几分钟就70度了

网友K:
传动部件温升正常 关键是升了多少

网友L:
三角带是自增力的,轮槽和带型要匹配。不

网友M:
没有图片,看不出你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期运动肯定有摩擦能。关键是有没变形

变形指的是什么?另外,新的皮带上去几分钟就发白怎么回事?

网友N:
烫,说明皮带和轮有相对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N:
烫,说明皮带和轮有相对运动!

只是形变的话会不会发烫?两根皮带还有相对运动时怎么会是?

楼主:
引用 网友K:
传动部件温升正常 关键是升了多少

升到烫手。才运转一分钟就足够,机器要运转几十个小时不得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三角带是自增力的,轮槽和带型要匹配。不

自增力那不需要上很紧是吗?怎么算匹配呢?我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有图片,看不出你的结构

双皮带轮左右互带,

网友:
转速过高?皮带轮有破损?轮轴间隙配合过大?运行振动大?你看一下有没有这些原因

网友O:
无非就是打滑、超负载运行、槽形不配、轮直径过小(相对负载)、转速过高等这几种情况。

我怀疑小轮直径与负载、转速不匹配。你把小轮直径变成4倍以上直径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O:
无非就是打滑、超负载运行、槽形不配、轮直径过小(相对负载)、转速过高等这几种情况。

我怀疑小轮直径 ...

不能换啊,小轮这边需要这个速度,大轮没有空间加大了。只能它小了,槽型确实不对,主动轮是spz的,z型放进去刚好通用,从动轮是A型,也通用z型,也碰不到底,但是使用z和A都会发烫。现在怀疑是角度问题,因为A型加深以后等于spa。但是这个双槽A测量后发现只有36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负载过大,也会有升温现象,尤其三角带与带轮之间会有偷转,我觉得,两种方案,1、多加一根或两根皮 ...

换同步带的话问题很多,主轮那边没法更换,是6个槽的,每个槽还不一样,xpa皮带轮又没法加工成同步带轮。另外已经是双皮带的了,双A和双spz连接可否?因为spz其实和A的尺寸差不多

网友(2022-03-25):
学习学习
.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2023-12-18):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10-24):
我在带传动领域虚渡多年,以下意见供参考:
1、发热正常的,一般在60度以下可以忽略(皮事耐温一般在80度以上)。
2、引导发热的因素有很多,注意逐一分析,如主动轮槽型不一,如A与O配之类,皮带张力不足、皮带功率过大,小轮尺寸过小,安装平行不达标等等。
3、已发现的问题,如A配O带,建议统一按成A或S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