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的投影视图不显示轮廓,只显示标注的尺寸怎么办

楼主(2021-08-12):
SolidWorks工程图的投影视图不显示轮廓,只显示标注的尺寸怎么办

网友:
没遇到过,刷新一下

网友:
这个是显示的问题  我也碰到过

网友:
从工程图打开模型,再返回工程图就有了,

网友A:
在首选项里面设置一下,把轮廓线设置成可见实体线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首选项里面设置一下,把轮廓线设置成可见实体线条。

是系统有时不更新(更新慢),刷新一下不行就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问题,刷新一下就好了

网友:
刷新不行就重新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