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4mm的细长孔加工

楼主(2021-08-12):
昨天发过一贴了,对于大家的回复说声谢谢,但是我觉得并没有很好的解决问题,如图,
1.有朋友提出一面加工4mm的孔,另外一面加工6mm的孔,这个方案我觉得并不好,一是我的孔到边的距离很短了,6mm的孔最边缘的孔壁厚太薄,二是6mm的孔怎么加工呢? 同样是盲孔,并不好加工,所以这个方案并不合理;
2.有朋友也提出,直接加工4mm的盲孔,深度50mm,然后铆进去,我百思不得其解,这里探针不好铆的吧? 请大家说说这个如何铆?
   说到底这个铜块打那么多细长的盲孔,就是为了装探针,探针长50,配合段长15mm,二者配合必须过盈配合,不然装进去也是松,因此对孔的精度有要求
我想到的方案:
1.不装探针的另外一面挖一个洞,必须是方形的,圆洞不可以,因为探针的布置只能是方洞;有坛友说,挖方洞加工更难,价格更高;
2.铣一个缺口,这样加工简单,但好像强度不够了,零件最薄处是5mm

见图片
我现在没招了,请大家赐教

网友:
楼主这次应该把尺寸标识出来,孔到边缘距离,孔的间距,不能继续让大家看图说话啊。之前大家提出来的加工6mm孔,是因为这个孔不需要精度,很好加工。你可以变通一下,背面加工1个腰型孔(5mm或6mm宽,覆盖中间3个孔),加2个豁口(覆盖边缘两排孔),这样就有两条加强筋了,也可以啊

网友:
我这探针基板都是环氧脂板,楼主是电子行业的吗,有必要使用金属材料吗

网友:
昨天大家都给你说过了,做台阶孔,你不能做台阶孔的理由在原帖里面说了就可以,不用每天一贴啊

网友:
这个是整体要导电的吧,是否考虑分块做?
像这种结构。。。两边一夹紧。。。

网友:
3.8的钻头加工中心上干没问题,小的话稍微扩一下。

网友:
尖角处要改为R圆角,否则直角那个位置很容易会开裂,崩溃掉。

网友A:
建议一下:
1,这么多探针,是不是做某种测试?这种固定块一般为非金属,电木或FR4
2,这么深的盲孔,这么细。估计只能放电处理,价格不菲
3,不管是什么材质,如果能分体做,盲孔的问题就解决了。
4,实在解决不了,设计方向和思路可以考虑改变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一下:
1,这么多探针,是不是做某种测试?这种固定块一般为非金属,电木或FR4
2,这么深的盲孔,这 ...

高手,学习了

网友B:
如果是59铜,讨论的意义都不大,直接干就行,62慢点干就行,孔距垂直度要求高的话就上加工中心,反正最后都是铰孔出精度。3.8或者3.9钻头钻50个深,不难,3.2钻不锈钢70深总干,就是容易跑偏.不难,就是慢点.
如果底下想加避空的 话,可以垂直孔,钻个4.5或者5的孔,也不影响整体强度.开方孔和铣空,不是给自己找麻烦么.
别讨论了,直接给加工商就行了,都不是算个事.4.0,50深 才10倍径。20倍才叫细长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59铜,讨论的意义都不大,直接干就行,62慢点干就行,孔距垂直度要求高的话就上加工中心,反正最后都 ...

是的,这个尺寸钻集成阀块的经常直接钻就做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