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凭直觉做个题

楼主(2021-08-12):
    如下图所示,潜水泵在管路左端,管路右端堵死,中间均匀分布5个出口默认开口大小一致,启动后各出口水柱会是以下那种状态?
    答案7楼揭晓。

1.等高

2.左高右低
3.左低右高

网友:
直觉告诉我不可能等高,因为我的直觉来源于对流体力学的掌握。

网友(点评):
那么2和3直觉是那个?

网友:
如果左侧入口流量很大。
理论分析是左高右低,因为管路是有阻力的。
但如果各个出口之间的距离很短,那么高度差可能不明显,各出口距离越大,高度差越大。横着的管子,管径越大,高差越小。
左侧入口压力越大,高差越小。

网友(点评):
流量与压力确实是两个息息相关的存在

网友:
2.左高右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啊

万中无一的绝世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7#

你这照片是左低右高?

网友:
3
凭直觉,泵出的水会水平向前冲,打到堵头后才会建立起压力众出水口冲出去,也就右边水压最高,冲得最高。

网友C:
问题来了  如何做到等高呢?

网友(点评):
调开口大小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来了  如何做到等高呢?

变径

网友:
这只是短距离适用吧,如果距离再远些估计就难说了

网友(点评):
所以单位数量很重要

网友:
在忽略沿程阻力的情况下每个出口的能量值是相同的,它的表现是出口压力和出口动能的和是一样的。右边的只表现了出口压力,而左边的是出口压力和出口动能两个成分都存在,就是左边的四个都向右输出出口动能(或者俺说反了)。解决的办法就是泵压力、流量管径、开口度都有相互配合。最简单的就是满灌,大泵,粗管、小开口或者开口加阀门!

网友:
等高,出水口比较近,直管道,几乎没有压降。

网友:
跟子弹差不多,枪口处伤人是贯穿伤,50米外就是个炸裂的伤口了

网友:
左低右高,有么有可能是喷口的直径不一样?

网友:
管子先细后粗吧,等高的话

网友:
话说泵不是在水池下面吗?

网友:
不同的压力流量设置,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网友:
左高右低

网友:
答案有点出乎意料。

网友:
正确结果是左低右高,确实有些出乎意料啊

网友:
确实有些出乎意料了,楼主是在修这个喷泉吗?喷泉管道的喷口是否真的一样大了,还是人家特意设计成左低右高的水柱的?

网友:
开始右高左低,再左高右低

网友:
经过我的设计实践经验,靠近水泵的这一侧,水压要大,喷的要高,我们使用的冷却水系统就是这样的现象,有一排出水口。

网友:
那这个怎么解释?这是发酵罐中的搅拌叶片,从叶片轴中心吹入一定温度热风。
为了保证沿叶片长度方向的出风量均匀,特地将出风小孔不等间距设计。
压力大的地方孔开的稀疏一些,压力小的地方孔开的密集一些。

网友:
这和管道粗细长度以及开孔大小和压力都有关。一样高,左高,右高都有可能,像你这种情况,调整泵口压力,可以在三者之间转换

网友:
左低右高,泵将水压过去,因为喷口有阻力,所以水在往管子右端移动的过程时,不喷水。当水被泵满管内时,压力足够了,喷出来。右端压力先到,然后再向左传递。可是,我感觉这样分析哪里不对,但直觉觉得现象是这个现象

网友:
哈哈,凭直觉左低右高,自己乐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