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nCr5 渗碳件 开裂

楼主(2021-08-12):
做了渗碳之后再进行磨削,基本都位于平面上,并且磨过的面和没有磨过的面都有裂纹。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这不能用了啊,全报废了,内伤严重
找没热处理的切开,看看热处理前是不是就有损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能用了啊,全报废了,内伤严重
找没热处理的切开,看看热处理前是不是就有损伤了?

不应该是材料问题,因为所有圆柱表面都没问题,只有平面上才这样

网友:
碳浓度过高。
可能是渗碳时急剧加热,温度又过高或固体渗碳时用全新渗碳剂,或用强烈的催渗剂过多都会引起渗碳浓度过高的现象。随着碳浓度过高,工件表面出现块状粗大的碳化物或网状碳化物。由于这种硬脆组织产生,使渗碳层的韧性急剧下降。并且淬火时形成高碳马氏体,在磨削时容易出现磨削裂纹。

网友:
应该是渗碳及热处理问题

网友:
不是很了解热处理,会不会是碳的浓度超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应该是材料问题,因为所有圆柱表面都没问题,只有平面上才这样

以前排查问题的时候,每个工程师都说自己的零件没有问题,问一圈也找不到原因,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往往最有效,怀疑一切,不管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子再看
排查问题的时候,就要怀疑一切,不然永远排查不出来

网友B:
渗碳之前有没有?渗碳完了,没磨就有?那还用想吗?渗碳的问题呗!找原因的话,各种仪器检测一便,照金相啊,测硬度,强度,材质对不对,适不适合渗碳,渗碳的工艺,渗碳时操作有没有问题。

网友:
大概率是处理的问题。。。。。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这种还真没细想过。

网友:
全报废了,重新做吧,是热处理出了问题,材料本身不会这样的

网友:
锰钢加热容易产生裂纹。

网友:
|程绍硕发表于 08-12 08:38碳浓度过高。

可能是渗碳时急剧加热,温度又过高或固体渗碳时用全新渗碳剂,或用强烈的催渗剂过多都会引起渗碳浓度过高的现象。随着碳浓度过高,工件表面出现块状粗大的碳化物或网状碳化物。由于这种硬脆组织产生,使渗碳层的韧性急剧下降。并且淬火时形成高碳马氏体,在磨削时容易出现磨削裂纹。
学习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碳也只是表面一层,也不影响零件的使用功能吧?

网友C:
磨快了,慢点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快了,慢点磨。

这个已经试过,没用,可以排除加工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渗碳之前有没有?渗碳完了,没磨就有?那还用想吗?渗碳的问题呗!找原因的话,各种仪器检测一便,照金相啊 ...

对渗碳前没有,完了之后没磨的面也有,但是只有平面上才有,圆柱面上就没有

网友:
这个材料不能简化工艺,渗碳、淬火用油淬火或者专用水基淬火液淬火是没问题的,控制好温度,控制好磨削吃刀量就好,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渗碳浓度以及淬火介质冷速,你这个明显介质冷速不对,造成开裂

网友:
那主要应该是冷却问题了

网友:
冷速不合理,二促加热可以避免这种裂纹,另外就是更换介质,冷速科学一点也能降低开裂

楼主(2021-10-22):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渗碳浓度以及淬火介质冷速,你这个明显介质冷速不对,造成开裂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
油冷裂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冷裂不了

你没有见到过正火开裂的吧,材料组织或者工艺不对不对,油冷开裂也是正常的。我碰到过,同等材料工件,油冷开裂的更多。材料是42铬钼锻造齿圈,冷却工艺是很复杂,控制得当区域冷速越快越安全。不服来辩

网友C:
正火开裂不是热处理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火开裂不是热处理的问题。

对某些材料来说,正火也是淬火过程,工艺不对也会开裂。。明白吗小伙子?油冷是环保打击对象,也是制约金属材料性能发展的绊脚石,看看老的热处理工人最终职业病是不是都是肺癌?利用淬火油冷的工厂,可以说数十年如一日的产品性能没有进步的。很多先进热处理淬火技术应用20多年了,还甩不开老脑筋和苏联50年代教材的框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某些材料来说,正火也是淬火过程,工艺不对也会开裂。。明白吗小伙子?油冷是环保打击对象,也是制约金 ...

老马可能没做过这个材料,正火也能搞裂。

网友:
含碳量越高,硬度很高,韧性低,但是材料脆性很大,容易出现裂纹,估计实在渗碳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建议重新试一件

网友(2021-12-09):
引用 网友C:
老马可能没做过这个材料,正火也能搞裂。

老虎,你是高手,讲的对,给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