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款HYMO牌4.6 KW液压站,大概能知道多高的压力

楼主(2021-08-12):
这是刚买的欧洲进口液压站,但是它没有详细的铭牌,不知道输出压力。很是头疼。原先就是一种剪刀式升降平台上用的。谁能知道这个液压站大概的压力吗?

网友A:
上面标的150KG不是压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标的150KG不是压力吗?

这应该是机构的推力

网友:
看泵啊,找到型号咨询厂家啊

网友B:
这种小型的一般是7mpa

网友C:
胶管上我看到了24.5MPa,按说这货多少得有个压力表,溢流阀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型的一般是7mpa

通常小型的液压站都是超高压的,一般手提移动的液压站都是70-280Mpa压力。而大型液压站一般都是大排量8.0-36Mpa中低压为主。当然加工中心液压回转油缸类用的液压站很多都是4.5-7.5Mpa低压的。再低压就不能算液压泵壳,润滑泵一般就0.几到2.0Mp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胶管上我看到了24.5MPa,按说这货多少得有个压力表,溢流阀啥的。

胶管是溢流或者回油管。是根低压管

网友:
不行就根据升降台的参数算一下。。。。那个铭牌是电机的

网友:
有条件的话,出口装个压力表,开起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都有预留测压孔,再找找。

网友:
还是咨询厂家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