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中图块如何能随着鼠标拖动视图同步移动?

楼主(2021-08-12):
我工程图里做了两个块,但是一个图块可以跟着视图一起动;
另外一个拖动视图时,图块位置不动,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固定视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固定视图了

视图怎么可能固定呢?鼠标都拖动了

网友B:
粗略看应该是块没有插入到该视图中,尝试一下将不能一起移动的视图,右键视图锁焦,重新插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略看应该是块没有插入到该视图中,尝试一下将不能一起移动的视图,右键视图锁焦,重新插入块

已经插入在视图中了,而且块和视图线条有重合约束,CTRL+B是可以更新位置;
可是前面那个图块就不用这样刷新(刷新很慢),就可以时时和视图一起同步拖动

网友:
双击激活视图,用鼠标就能移动呀。

网友:
全部选中,移动一下试试呢

楼主:
|15546041636发表于 08-12 23:54全部选中,移动一下试试呢
前面那个只要拖动,就一起动,后面的就不行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8-12 23:35双击激活视图,用鼠标就能移动呀。
可是前面那个我也没有双击呀

网友C:
这个有什么用呢?

网友D:
右击那个焊点选择附加到视图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什么用呢?

局部视图比例调整或位置移动后,你就知道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击那个焊点选择附加到视图看看呢

没有你说的附加到视图

网友E:
按照途中操作,然后选择和哪个视图对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途中操作,然后选择和哪个视图对齐就好了。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吧,我是说图块有时候不能随视图拖动一起同步移动,你这个也没有图块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吧,我是说图块有时候不能随视图拖动一起同步移动,你这个也没有图块呀

我已经告诉你怎么做了呀,你按照我给你的图试一下就好了。不过也有可能是我没理解你的意思,有用你就试一下,没用的话就略过吧。谢谢

网友F:
这个焊缝没必要做块啊。草图描一下区域,填充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不好意思,理解错误,以为你要的是视图和视图之间同步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焊缝没必要做块啊。草图描一下区域,填充一下就行了。

我一共这样的焊缝有很多图,我做块的目的就是想可以拷贝到其他图纸中,这样减少了描边填充的时间,
不然一张图里有很多焊缝,每个都描边填充很费时间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吧,我是说图块有时候不能随视图拖动一起同步移动,你这个也没有图块呀

你的图框没有插入到对应的视图中,自己去帮助里看【视图锁焦】命令,基础操作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图框没有插入到对应的视图中,自己去帮助里看【视图锁焦】命令,基础操作而已

谢谢,你打错字了吧,应该是图块而不是图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打错字了吧,应该是图块而不是图框

确实是打错字了,想要图块跟着视图同步,就要先选中视图,然后右键视图锁焦,再插入图块,然后解除锁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实是打错字了,想要图块跟着视图同步,就要先选中视图,然后右键视图锁焦,再插入图块,然后解除锁焦

谢谢大神,可是我没有像你这样做,现在图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怎么回事?
另外请教一个类似的问题:
工程图画线条时,不小心把线条放错了视图,怎么修改线条所在的视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可是我没有像你这样做,现在图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怎么回事?
另外请教一个类似的问题:
工 ...

视图锁焦功能会默认选择鼠标当前指向的视图。

另一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删了重画,其他方法都是异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视图锁焦功能会默认选择鼠标当前指向的视图。

另一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删了重画,其他方法都是异端 ...

谢谢,另外看看这个视图,视图边界框那么大怎么缩小?
第一个视图,不能裁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一共这样的焊缝有很多图,我做块的目的就是想可以拷贝到其他图纸中,这样减少了描边填充的时间,
不然 ...

我是觉得SW里的块功能很“鸡肋”。。。不愿意用

类似的焊接图例我们公司有不少,同类产品的焊接结构是相同的,做成块可以方便借用,

我都是在CAD里炸开再到SW里做块,
为啥咧,
SW里的焊接标注不能做到块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觉得SW里的块功能很“鸡肋”。。。不愿意用

类似的焊接图例我们公司有不少,同类产品的焊接结构是 ...

比如像钢结构那种出图也不错,细节都在一个单独的图里交待,避免了每张图重复标;
当然机械行业习惯和土建不一样,还要结合公司的习惯,这方面的确SW有点弱

网友:
这个焊接的标注没有与零件图关联起来,这样是没办法同时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