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9 flowsimulation分析类型中没有旋转区域

楼主(2021-08-12):
如题,solidworks2019 flowsimulation分析类型中没有旋转区域,该怎么办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
在旋转哪里选择局部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在设置分析类型时里边有重力,瞬态,自由面等,就是没有旋转区域的设置选项

网友:
什么意思,是没有这个工况吗?还是没有旋转的造型命名?!

网友(2021-12-13):
需要你自己先建立一个旋转区域的模型,然后装配在一起,,这样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