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鼠笼型三相交流电机的疑问

楼主(2021-08-12):
我们一个项目在做方案期间,客户提了一个问题:

要求提供设备频道启动次数的问题,原话是:设备每小时能频繁启动的次数是多少?每次启动间隔的时间是多少?

我们查了很多关于电机的标准,都没有找到类似的数据或要求。请问社区里大侠,这个问题有标准吗?如果没有标准一般普通电机的频繁启动次数和启动间隔如果约定的?

网友:
可以计算,计算温升,对于频繁启动的电动机都需要计算

网友:
你是什么设备!?启动过程怎么样!?

网友A:
电动机有启动制式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机有启动制式标准

S1工作制。

网友:
你查查电机的工作制,S1、S2、S3.......主要是因为启动的瞬间,电机的磁阻还没建立起来前,电机线圈相当于直接短接在电网中,这时电流最大,也就是所谓的启动电流,这个电流对电机线圈的发热、散热这些都是设计时候要考虑的

网友:
这要根据工况来回答客户,比如200KW以上电机,带0.8负载,可以2次每小时

网友(点评):
这个回答很直观

网友:
问问电机的销售工程师吧,一般SEW减速电机和西门子的减速电机都有这个频繁启停和间隔时间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