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液沾铁销问题。

楼主(2021-08-12):
请教一下大家,因为使用铁销液然后攻坚上边全部沾得有铁销影响下面工序正常进行,有啥解决办法吗,不用的话怕对刀具磨损太严重,本人是新手,有没有老师傅出来指点一二,感谢啦。而且结束每次都带好多切削液出来 浪费了都,工件原因没办法排除干净。

网友:
加工完成后有一道程序叫清洁。就是把你做的加工件清理干净,大部分使用吹气枪,没这个条件就是原始的搽抹

网友:
一般每台机床旁边都配个气枪,做好了工件不管是沾了切削液还是有脏东西,都是用气枪吹下的。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拿个毛刷掸一下也是好的

网友:
加工厂师傅,每次加工完零件都用气枪吹几下

网友A:
对啊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和气枪吹都没什么关系,主要是留在上面的液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啊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和气枪吹都没什么关系,主要是留在上面的液体

外观要求高的,一般上清洗液,我甚至见过有土豪工厂直接用清洗液浸泡零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观要求高的,一般上清洗液,我甚至见过有土豪工厂直接用清洗液浸泡零件的

有用清洗机洗一遍 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
挫憋紫朕堕。。。

原谅我不厚道,但基本的检查还是应该有的。

网友:
这个仅靠切削液也不够,需要增加气枪吹风处理的。

楼主:
有液体,而且气枪吹不动,货件设计麻烦。很烦 ,喊着各位大佬的意见,第一台设备把切削液停止使用了,影响后边几道工序正常操作了,这个切削液,最后一道影响不是很大 可以晾干,但是老是有切削液保留,很浪费。

楼主:
刚进这一行,有交流群,或者v群吗,有的老哥拉我一把,

楼主:
放两张图吧  铁销沾工件上很麻烦。。。。灰铁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和气枪吹都没什么关系,主要是留在上面的液体

不打算用切削液了,铸铁件,刀具磨损就磨损吧,比起切削液成本 还要清理 晾干 好的多。。太麻烦了  每次上下活的时候一手这铁销

网友:
边上搞一台超声清洗,超声几分钟呢

楼主:
超声波咋弄?

网友:
零件大小?结构?建议说清楚些,最好有照片,这样才考虑得周全

网友(2021-12-31):
你好  你加我微信我帮你解决 切削液结块的问题   13112250808

网友(2022-08-01):
可以尝试福斯的600nbfc,切削液带出量比较少,而且润滑和冷却效果都比较好,属于一个免维护产品,不需要担心发臭问题。
小弟是是做福斯工业油品的,切削液,防锈油,冲压油,齿轮油,润滑油润滑脂等一些机加工用油的。
福斯德国品牌行业认证有的,找我价格也好商量,需要试用装的请来联系我。电话17602117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