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管型件扩孔的疑惑

楼主(2021-08-13):
各位坛友早上好,最近在处理一批整型扩孔件。当时想的挺简单,直接手压机连接冲头直接冲压扩孔。实际效果是整型是没问题了,但是产品卡在固定轴上拔不出来。  冲压方便不是非常了解,请大家指点迷境怎么处理这个呢。 产品外径2.65mm, 长度5mm,壁厚0.075mm。冲压拔内径2.5mm扩到2.6mm.

整型工装

整型工装

产品

产品

网友A:
拔不出来很正常啊,扩完孔再断料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不出来很正常啊,扩完孔再断料呗

请教下,扩完孔在断料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扩完孔在断料是什么呢。

扩完孔,再按图纸长度切断材料

网友A:
不行在管子里面塞个芯轴,然后夹紧管子外壁,硬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完孔,再按图纸长度切断材料

这个是2米长的不锈钢钢管用激光切割出来的,这样先扩孔在切割工艺不行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在管子里面塞个芯轴,然后夹紧管子外壁,硬拔出来

这样效率太慢了,只能临时做样品试试。 而且壁厚0.075mm,怕变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效率太慢了,只能临时做样品试试。 而且壁厚0.075mm,怕变形呢。

自动化啊,怎么会效率低呢?
夹紧也是两个半圆夹具夹,变不变形你试验下就知道了,机械不仅要想,更要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化啊,怎么会效率低呢?
夹紧也是两个半圆夹具夹,变不变形你试验下就知道了,机械不仅要想,更要实 ...

我后来方案想用上面冲头压下去整型,下面产品固定住,左右两边肘夹装半圆辅助工装固定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来方案想用上面冲头压下去整型,下面产品固定住,左右两边肘夹装半圆辅助工装固定住

可以先试验下,两边各180°,或者3边各120°都行

网友:
聚氨酯胶囊?

网友:
下面做对抱试试

楼主:
对抱是什么?

网友(点评):
按字面理解,应该就是2个圆弧对面压紧

网友B:
楼主是哪里不方便,手动去压不方便吗?不行就改成气缸压紧的!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冲针进去是很难拔出来的,我可能会考虑外部夹紧的工装直径可伸缩,能够夹紧该零件也能松开该零件,内部整形的话我会用2.6的弹珠通过一个小于2.6的杆子往下挤弹珠,直到弹珠掉出来,这样就可以起到整形又不会卡滞在零件上面,个人想法哈哈!同时还要注意零件塑性回缩,可能还要摸索一个理想的弹珠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哪里不方便,手动去压不方便吗?不行就改成气缸压紧的!

冲压整形头压进去,拔不出来。

网友:
加点润滑油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这个材料太薄,基本就是弹性变形箍在涨头上面取不下来,硬取料薄还容易变形一旦箍上还碰不得了。聚氨酯一压弹性涨开,然后压力撤出涨头回缩感觉能取下。

网友:
产品外径2.65mm, 长度5mm,壁厚0.075mm。冲压拔内径2.5mm扩到2.6mm。新人想问一下壁厚0.075mm这个不是单位给错了,真可以做真么薄的管子吗?壁厚这么薄,给多大压力,拿下来之后的回弹会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