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尺寸标注会跑到很远怎么回事?

楼主(2021-08-13):
如图,这太坑爹了,尺寸会跑

网友A:
你是什么版本的,点完尺寸会有两个半圆会自动排列很好用的

网友B:
你把底下那个视图往下拉一些,两个视图之间距离远一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版本的,点完尺寸会有两个半圆会自动排列很好用的

2018SP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底下那个视图往下拉一些,两个视图之间距离远一些试试

现在不知道为何又没有那个问题了,搞得一头雾水,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不知道为何又没有那个问题了,搞得一头雾水,谢谢

我也18 SP5。据说从18开始各种BUG特别多。总之非常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18 SP5。据说从18开始各种BUG特别多。总之非常恶心

公司不让用高版本,家里安装了2020,晚上回去测试;
而且公司文件加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司不让用高版本,家里安装了2020,晚上回去测试;
而且公司文件加密了

2020也BUG超多的。总之BUG最少的版本是2016,此后就控制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20也BUG超多的。总之BUG最少的版本是2016,此后就控制不住了。

公司都用2018,我如果搞2016,很多文件打不开了

网友C:
尺寸标注点没有设定好吧。。。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8-13 16:53尺寸标注点没有设定好吧。。。
放哪里都这样,录像时间太长文件大,上传不了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8-13 13:06
我也18 SP5。据说从18开始各种BUG特别多。总之非常恶心

我打错了回复,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标注点没有设定好吧。。。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有断裂视图,删除断裂线再标注,然后再出断裂视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底下那个视图往下拉一些,两个视图之间距离远一些试试

和那个没有关系,我标注时没有进入下面那个视图边界;
早上又试了一下,找到问题所在了:
有断裂视图的,要先标尺寸再断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那个没有关系,我标注时没有进入下面那个视图边界;
早上又试了一下,找到问题所在了:
有断裂视图的 ...

不能啊,我断裂视图一直都是先断裂再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啊,我断裂视图一直都是先断裂再标注的。

反正我这个文件是删除断裂线再标注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8-13 14:31
2020也BUG超多的。总之BUG最少的版本是2016,此后就控制不住了。

我昨晚在家里的电脑测试,2020版本没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是2018的问题还是和公司加密软件有关系

网友:
我的也是18,标尺寸总是选不上零件边线。。。

网友:
我也是用的18版本,标尺寸经常选不上零件边线。。。

网友:
我是2018版本,标尺寸经常选不上零件边线。。。

网友:
感谢各位的分享,学习了

楼主:
|shashalia发表于 08-17 16:56我是2018版本,标尺寸经常选不上零件边线。。。
可能是bug,是可以试试2020,我家里安装的sp5,公司不让用新版本,2018用了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