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配置

楼主(2021-08-13):
          去年买了个笔记本工作站,感觉还是有点卡,卡卡卡。
想请问下各位大佬,台式的是不是要好点。   还有SolidWorks 的CPU需要是单核高频率还是多核多线程好?

网友A:
台式机肯定比笔记本强。台式机建议买品牌机不要自己组装,玩儿SW稳定是第一位的。再就是运存一定要搞大点,有条件直接上64G运存。

网友(点评):
16就够了

网友:
我就建议自己组装,网上很多教程

网友:
不要多核的,SolidWorks好像不支持多核。

网友:
64G内存。。。我没见过这么夸张的

网友(点评):
思聪内存以T记

网友(点评):
消费级内存最大就见过32G,1T你确定那叫PC吗。

网友:
性能上来说,台式是比笔记本强不少的,笔记本空间有限,散热限制硬件,不是要求特别高的万把块的电脑够了

网友:
不用带着跑就用台式

网友:
神舟笔记本,有一款用的台式机CPU的,我就用这个,比一般笔记本运行起来要好点,不过最好加个散热

网友B:
这是打击我准备买5540工作站的信心了。。。。。:'(:'(:'(:'(:'(:'(:'(:'(:'(

网友:
台式肯定好点啊,功率再这里呢。solidworks主要看重cpu 内存 固态硬盘,我认为5k的台式机比10k的笔记本性能好,但是如果要经常携带 出差之类肯定笔记本了

网友C:
soldworks我建议不要装,那玩意儿害人,自毁前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ldworks我建议不要装,那玩意儿害人,自毁前程

哥哥说的对  我现在就卸载

网友D:
现在公司设计用的电脑 CPU十代I9 32G内存, 250G固态加一个1T机械  3070 8G显卡 用起来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打击我准备买5540工作站的信心了。。。。。

我的7530 反正到了1000个零件以上,CPU跟不上 显卡还好

网友(点评):
目前在用的300零件到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公司设计用的电脑 CPU十代I9 32G内存, 250G固态加一个1T机械  3070 8G显卡 用起来还是可以的

这不是要1W的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肯定比笔记本强。台式机建议买品牌机不要自己组装,玩儿SW稳定是第一位的。再就是运存一定要搞大点, ...

我看了下 品牌机配置低,价格高

网友:
P15运行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 品牌机配置低,价格高

品牌机胜在稳定,自己组装的稳定性差很多,做设计的求稳是主要的。

网友E:
我最近也在研究电脑配置,发给你看看,我也是用SW2017

不差钱的话,主板可以上Z系列的,不建议买丽台显卡,我觉得没用,我之前用过P1000没多大用处,还不如用N卡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在研究电脑配置,发给你看看,我也是用SW2017

不差钱的话,主板可以上Z系列的,不建议买丽台显 ...

1200的 p620不香吗  ,用3060浪费了

网友:
建议上B站找那些大UP主定制,自己配要多很多钱,求稳可以自己配,A卡对SW有加成尽量不要用N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1200的 p620不香吗  ,用3060浪费了

我P1000都不想用,何况是P620

网友:
用sw2015版本,对电脑配置要求比较低

网友:
我的是4代I7+N卡770+16GRAM+华硕的板,感觉还行吧,个人感觉应该是最低要求了

网友:
设计图形工作站用电脑配置参考清单

CPU 英特尔 i7 8700 / i7 9700 2600
(I3/i5/i7都可以只要十一代就好)
散热 九州风神大霜塔                   250
显卡 丽台P620/P1000        1600/3000
内存 金士顿 2400马甲条 8g x 2       600
(可以16G*2)
主板 z490主板(支持十一代)  技嘉/华硕            1000
存储 西数sn750 500g 固态硬盘 (海康威视ssd c2000 M.2)
     500-1000
东芝/西数 2t 7200转  机械硬盘        400
电源 航嘉/长城  额定500至700W电源   700
机箱 先马黑洞 黑色中塔式机箱             300
显示器三星/AOC 飞利浦                    1000

网友:
请教一下,为什么要固态硬盘+机械硬盘?
只用固态硬盘不行么?

网友:
怕固态硬盘 坏掉,坏掉,什么数据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