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打开错误,请与技术部门联系

楼主(2021-08-13):
文件打开错误,请与技术部门联系。。
做好的文件总是打开错误,求教大神

网友A:
保存时出错了,所以文件先天不足

网友B:
用了保密之类的系统?

网友:
没解密吧,文件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时出错了,所以文件先天不足

您好 保存的时候自动路径保存   怎么选择呢  大神  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保密之类的系统?

对  公司电脑上有加密软件,但是有的文件没事  个别零件损坏  网上搜了一下  好多这种问题  崩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  公司电脑上有加密软件,但是有的文件没事  个别零件损坏  网上搜了一下  好多这种问题  崩溃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和你保密软件的供应商联系了,因为保密软件的编译规则可能和正常软件冲突了,肯定有办法避免的,只是一般人不知道怎么设置,问保密软件厂家最靠谱

网友C:
这种情况以前出现过没,个别还是都有出现,加密软件什么时候布置的?

网友:
是不是打开类似加密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以前出现过没,个别还是都有出现,加密软件什么时候布置的?

最近刚下的sld2016   公司电脑 总是出现这种问题 家里自己的用的是2014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和你保密软件的供应商联系了,因为保密软件的编译规则可能和正常软件冲突了,肯定有办法 ...

但是办公室其它同事的电脑同款软件没有问题 ,还是让领导找找加密软件厂家吧

网友:
应该是公司加密软件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