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件中的端盖模型出图有时候遇到问题

楼主(2021-08-13):
焊件中的端盖功能建模,然后导出模型出工程图,有时候遇到不能标尺寸,

回到导出的模型,用测量工具,居然不能测量点到面的距离。
而且选不到点和面,只能选线,或者测量界面不显示测量数值
什么原因?说明:不是个模型都有这个问题,偶尔出现,我目前遇到两个文件都这样。
无奈之下只能自己画一个零件单独出图,感觉摸不到头绪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A:
导出操作有问题吧
我这边在焊接切割清单中选中实体——右键插入到新零件,丝毫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操作有问题吧
我这边在焊接切割清单中选中实体——右键插入到新零件,丝毫没有问题。

我说了这个情况不是每次都出现,没有规律;另外你说的导出有误是指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了这个情况不是每次都出现,没有规律;另外你说的导出有误是指什么?

导出操作这事没法复现,只有你自己知道是怎么做的。另外,也有可能是加密软件导致的幺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操作这事没法复现,只有你自己知道是怎么做的。另外,也有可能是加密软件导致的幺蛾子。

谢谢,目前出图时单独建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