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生锈的螺丝弄断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21-08-13):
中间的是钢板   两边是铝合金   螺丝腐蚀很严重无法用钳子之类的常用工具打开   原先的方案是剪断  但是会有一段往外拔的拉力  把铝合金版弄坏   网上的破拆螺母的工具伸不进去  而且效率也低  有什么方法能快速还不伤害铝板的情况下把螺丝取出来   大概是图中这个样子   两个螺丝间的间隙很小

楼主:
螺丝孔也不是很规格

网友A:
不如上个照片,就知道你的实际情况了

网友B:
先用油浸泡一段时间

网友C:
铝——铁直接接触,在接触面会发生电池效应,既然螺丝锈蚀都很严重了,你确定铝板还有保留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上个照片,就知道你的实际情况了

我这没有照片  只能根据看到的画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油浸泡一段时间

时间有点紧  浸泡的时间可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铁直接接触,在接触面会发生电池效应,既然螺丝锈蚀都很严重了,你确定铝板还有保留价值?

中间的材质很硬  具体没看清什么材质   当时比较匆忙就扫了一眼   两边应该是铝没错

网友:
假如螺丝是M8的,直接用6.8的钻头定好中心直接打掉。

网友:
你这个是外六角的   用煤油泡一晚上应该能打开了

网友:
放到水里泡两天,用扳手缷既可以了。

网友:
同时现在有松动剂,涂上既可以的。

网友:
用松锈剂试试,隔一端时间喷涂一下,
1 i% Y; l& [/ N) m7 r只要能浸润进螺纹部分,就比较容易拧开了

网友:
一定要把豆腐盘成肉价钱你才甘心?

楼主:
量很大   而且时间很赶   有没有什么快速的方法

网友:
最快的方法是请个老师傅

网友:
小螺丝用力能拧断,大螺丝可以钻孔

网友:
想要快,直接焊一个小点的螺丝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