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输入是什么

楼主(2021-08-13):
别人的图,也搞不清楚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
破案了,这个人先导入了曲面输入的图纸在进行建模,但是为什么要多次一举呢

网友:
就一张图片?你想嘎哈?

网友:
其他格式转换的吧?

网友:
就是保存的时候只保留外部面,实体结构全没有,保存成零件格式的时候就可以设置选择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点评):
哈哈,不过估计没后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