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背封包装小袋

楼主(2021-08-13):
如图。 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袋子落下静止后控件尺寸不确定,且存在翘起情况,翘起之后后面推袋板就有可能一个也推不到,即使推到了,也可能会卡到下坡拐弯处。第二个可能就是会一下推两个,而且同样会卡到下坡拐弯处。之前做过一套方案是旋转去推动袋子,但是同样存在上述两个可能。希望社区大虾可以指导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要不斜着滑下去?
你这样垂直往下掉肯定不能保证一致性的啊,除非你加个振动机构,一直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斜着滑下去?
你这样垂直往下掉肯定不能保证一致性的啊,除非你加个振动机构,一直振动

这是其中一个方向,另一个是打算放在平皮带上面排列,这个还在思考中。

网友B:
没看懂,能给描述一下使用过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能给描述一下使用过程吗?

气缸在后面推,袋子从钣金口那里落下,下方会有一个平台支撑,气缸推一下出去一个。但是方向可能错了,袋子落下的空间尺寸误无解。

网友C:
用吸盘吸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吸盘吸不好吗

原来想法是做一个小小的东西,但是现在看来行不通。考虑别的方向了,吸盘也考虑一下,感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