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可以伸缩的输液架

楼主(2021-08-13):
大神们,一种输液架它的顶端有一个挂钩,它的底部有一个把手,把手与挂钩同步相连,把手往上挂钩就往上,把手往下挂钩就往下,他们之间的连接机构有什么推荐的吗?

网友:
没理解。把挂钩和把手焊接或者固定在同一根杆上面不就可以了?

网友:
同样看不懂你的描述。

网友:
在医院里看到过楼主说的,好像类似于伸缩臂一样。

网友:
这种轻载 给护士用的,弄个定位销就好了。

网友:
这种东西医院都用一段时间就卡了

网友:
外管里边有内管可以的

网友:
现在还没有推广新型的输液架,估计是成本考虑。其实开发一种智能的输液架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