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这种扭曲轨道怎么加工

楼主(2021-08-13):
需要加工一种横转竖的轨道,走圆柱类似电池那种。 一直找不到做的方法。 问了很多家机加工都说弄不出来。请问大神这种应该怎么弄。或者有没有直接可购买的。

在别人的机构看到这种。

网友:
拆成几件来拼焊

网友:
感觉五轴的应该能做出来

网友:
多少件?数量10件以上可以做。

网友:
是不是直径小,槽深,导致的没法加工?感觉你的模型,槽的根部不像是绕着轴的螺旋线啊。还有是不是能考虑把这个导向的槽改成螺旋凸台,另一个零件改成带槽的

网友:
四轴数控铣就可以加工哦!

网友:
这不就类似于洗罐机的进出口嘛,低速用圆钢折弯,高速的把反转器拆成一片一片的加工

网友:
换向器。有专门的厂家做。

网友:
干不了估计是没车铣复合的床子。

网友:
5轴加工,好像电池设备上面的零件

网友:
这个加分度线切割可以。

网友:
车削中心可以加工,只要是带四轴的机床,加工这种槽定为问题不太大

网友:
这不就是圆柱凸轮嘛。
过去没有数控机床的时候,用普通立铣加分度头就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
用钣金做呗

网友:
五轴加工一点问题都没有,看样品好像不是一体的,对半刨开的,对半的就简单了

网友:
是叫旋风喜吗?有答案了吗 分享一下。

网友:
把产品想象成刀头,是不是按那个路径走就行啊。

网友:
劈成两半用普通CNC加工

网友:
组合曲线扫描切除,加工用铣床

网友:
两种运动合成 ,就成这样了

网友:
曾经做过类似的,用钣金做的,还有高度差,有翻转90°,这种功能达到就行了,不一定非要用机加零件

网友:
感觉,没那么难加工吧

网友:
普通铣床+分度头+挂轮

网友:
5轴或者车铣复合加工中心都行

网友:
以这个件的左视图截面形状为基础,做成无数个薄片,每片带个弧形的长条孔,用个长螺赶串起来,从两侧拧紧,想怎么拐就怎么拐。。。

网友:
3D 打印一个呗

网友:
可以加工

网友:
5轴联动加工中心应该可以搞

网友:
做一个蜡模也可以实现,注塑模设计好了也能实现,当然用五轴的加工肯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