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近点看(3)——角接触球轴承预紧间隙测量工装

楼主(2021-08-13):
角度接触球轴承在使用时,通常施加一定的轴向力以实现预紧。

一般的结构是分别制作两个轴套,一个是外圈之间的隔套,一个是内圈之间的隔套。通过这两个隔套之间的差值,在安装时将一对角接触轴承压紧,从而达到想要的预紧力。

但是预紧力和间隙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是恒定的。每一对角接触轴承都不同,所以有必要制作一个工装来测量,在我们想达到的预紧力时,角接触轴承内外圈距离的差值。然后根据这个值,去配磨上面提到的两个隔套。

首先是面对面布置的角接触球轴承。
对于面对面布置的角接触轴承。轴承内圈由测量装置心轴固定。所以在压紧状态下轴承内圈的距离就是心轴两定位面之间的距离。

然后是背对背布置的角接触球轴承。

对于背对背布置的角接触轴承。轴承外圈由测量装置轴套固定。所以在压紧状态下轴承外圈的距离就是轴套两定位面之间的距离。

网友:
顶一下,再看

网友A:
实际换要主要考虑系统热胀冷缩效应。

网友:
隔套两端面之间的平行度要求一定要很高的,不然会影响到轴的跳动,特别是对轴跳动要求比较高定为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换要主要考虑系统热胀冷缩效应。

正常这种测量会在20°合温2小时左右吧,时间太长记得不是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