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忽略掉微小的误差

楼主(2021-08-13):
举个例子,见图片,3个零件,上下两个零件A的上表面和B下表面是平行配合的关系,C和A是重合的关系,C的上下面是拔模面,有0.05度的夹角,
这个时候其实我是想添加B和C平行或者重合的配合,因为 0.05度的夹角,完成不了这个配合?  怎么设置软件能让他忽略这个0.05度呢? 让他忽略掉0.05度的角度偏差,实现BC的平行或者重合配合?
简单点说SW可以让两个不平行的面(夹角极小)实现平行配合吗?

网友:
约束A和B的距离即可。

网友:
这。。。这个面不行其他面,没有就角度约约束,实在没有就三坐标约束。

网友:
做0.05度的辅助平面试试。

网友:
就不能改一下思路?软件应该没有误差这个操作吧

网友:
完全可以让上面零件下表面和中间有斜度零件的最高点配合呀

网友:
能不能线面重合?
能不能面面90°约束?
能不能面面平行约束?

网友:
做一个辅助面把。还有为什么要强制让他共面呢

网友:
方法一,约束底下平面与上零件平行,再约束斜面的最高的那条线与上零件重合,方法二,斜面零件编辑,创建基准面与底下平行,与斜面最高线重合,再出来基准面与上零件重合,方法三,上下零件距离约束高度

网友:
就是2楼的思路

网友:
SW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法忽略小数点,哪怕只有很小很小的差距也忽略不了。我个人建议你这两个零件在画的时候采用对称拉伸,这样出来整体就是以三个基准面完全对称的结构。然后你可以用这两个零件的基准面做平行,这样就可以不考虑拔模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