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设计大行程螺旋升降机

楼主(2021-08-13):
我想设计一个大行程的螺旋升降机,行程为12m,载重为500kg,初步的思路为螺杆两端固定,电机带动螺母旋转,螺母则通过轴套与升降平台进行连接,此时电机、螺母、升降平台能实现同步升降运动(类似与下图米思米的防尘升降机,只不过驱动方式由螺杆驱动改为丝杆驱动)。我想请教一下包含螺母的驱动部件应该如何设计

网友:
我现成成熟的结构就有,主要是担心你12米行程的丝杠不好找。

网友:
12米丝杆得四层楼高,如果对接,不知道精度能保证不?

网友:
老实用链条不好?非要挑战底线。。

网友:
12米丝杆!?!?!?
有链条不好吗!?

网友:
跟一个做滚珠丝杠的人聊天,他说现在市场有大直径超长的滚珠丝杠,看来12丝杠不是难题。

网友:
12米丝杆肯定是有的,不过最好简单点,经济点最好。

网友:
有很高的精度要求么,用链条或者钢丝绳不行么
精度不够,可以考虑增加传感器提高精度嘛
何必非得用丝杆

网友:
到时要是质量不行的话,到时安装后运动时杂音大,易磨损,关键4m的丝杆,你想用直径多大的。才能保证强度

网友:
楼主主要是考虑安全吧,少掉落的风险

网友:
我也想设计个电梯用20米以下丝杆,适用于6层楼改造,也是500千克,有愿望的可开发。设计的短点15米也可以了

网友:
其实吧,参考三峡大坝的升降机。

网友:
皮带 或者链条把。

网友:
会抖动的

网友:
这么高的行程建议用链条升降了

网友:
没有特殊要求用钢丝绳或链条,最多加几个位置传感器。成本低些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可以考虑用直线导轨保持精度,提升用 链条

网友(2022-11-01):
链条 齿轮齿条 钢丝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