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板变形求助大佬

楼主(2021-08-14):
       散热器上的紫铜板加工,原材料100*78*4MM的板,加工成95*76*3MM的板,老是变形,不是中间凸就是中间凹误差超过0.1以上(平面度要求0.1以内),卡尺量4个点是误差不大的就3-4个丝。改了很多种切削方式,大刀小刀开粗,再飞刀,先免后孔,先孔后面也是变形。工艺是采用自己左的真空吸盘吸着做。求助大佬,谢谢。(图片是其中一款,还有一张是治具)

网友:
吸着做肯定不行啊。
开粗留量,拿下来最后精光面,精光面装夹方式,四周打胶固定,然后铣刀铣,尽量不要大盘刀或者飞刀做。

网友:
紫铜板加工前得退火消除一下应力

网友:
发来 我给你搞定,经常做这类薄件。

网友:
从4mm~3mm不要用机加工,机加工就会破坏板材原有的内应力,就会产生不平!
换个思路:用不去除材料的方法也许就能解决问题。

1.冷镦:下模做成沟槽的反纹路,上模做成平板,具体就发挥你设计模具的能力了;
2.冲裁:上模换成带压料器的冲裁模,把四边裁到所需尺寸;
3.打孔:一般加工这些小孔不会引起板面太大变形;
4.修饰:修飞边毛刺,小批量手工,大批量修磨。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可以试着矫正一下加工好的零件

网友:
预留素材,再精加工一次。

网友:
哈哈,闯祸了吧

网友:
若必须机加工:建议工艺(我没做过这种铜板材料的哈!),开粗,单边留量0.5;精大背面,翻身,精槽面。注意的是吸盘的支承位置设置的接触点要尽量多。

网友:
粗加工,进烘箱去应力,精加工

网友:
薄铜件。刨床,宽刀,进给量最小,走出来

网友:
你加工前把定位面光一刀试试,感觉定位面有问题

网友:
板太薄吸盘装夹加工后,卸力后加工好的平板可能会变形
铜加工易产生热量,是否有冷却水
切削量不能过多
如果能冷挤压成型或者铸造成型再精加工那样最好了

网友:
吸盘做肯定不行的。先开粗留余量,外形和孔可以做到位,然后正反面精修一次。10条的平面度问题不大。可以用精密虎钳装个铝钳口夹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