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人夹爪的结构的问题

楼主(2021-08-14):
做方案,遇到一个关于机器人夹爪的问题,向各位师傅求教:
工况:工件直径500左右,厚度15mm,工件重量在35-50公斤吧,机器人选好了
          第一次设计了一款气动平行夹爪,感觉还可以。突然想起来工件还得加热,怕时间长了高温,气缸受影响,想设计个杠杆夹爪。
    以前没接触过,不知道怎么去设计,希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二。
  在设计时应该注意什么。杠杆支点前段和后端比例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雄克有耐高温的

网友(点评):
楼主做的客户应该热处理相关行业的,正常情况,雄克是用不起的

楼主:
想自己做个杠杆的

网友:
网上很多这种三爪杠杆的结构

网友A:
有很多结构,搜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结构,搜一下看看

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手机微信机械设计网里面有很多机械结构动漫显示。

网友B:
有个纯机械的钩子,类似剪刀叉,卡住了,往上拉就卡紧,放到平台到位后手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纯机械的钩子,类似剪刀叉,卡住了,往上拉就卡紧,放到平台到位后手动打开

图片

网友C:
找一下 锻压机械手有很多

不知道具体温度多少 一般都是要加水冷比较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下 锻压机械手有很多

不知道具体温度多少 一般都是要加水冷比较安全点。

想用杠杆+气缸这类结构的
但是没有思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用杠杆+气缸这类结构的
但是没有思路

靠自重就行 网上很多 但是只能水平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靠自重就行 网上很多 但是只能水平移动

对,就是要水平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