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借用件的定义是什么?

楼主(2021-08-14):
个人理解:不同设备的零部图纸件图纸套用属于借用;
现在同一台设备的不同部件之间或一个部件内的子零部件通用,
核图的老法师让在明细表备注一栏也写上借用件,这有什么依据吗?难道当前的部件的图号和引用的零件图号不一样,就属于借用件??

网友:
同一台设备不同位置使用同一个零件,我们这边是不算借用的。借用属于不同设备之间发生的。

网友:
都没错,企业习惯不一样罢了。之前的国企,跨产品的叫借用,同产品的叫引用。

网友A:
不在本部件里面的图纸都叫借用,比如部件A借用部件B的某个图纸,你没有写借用,装配A过程中发现那个零件有问题,想查看零件图有没有加工错误,但是在部件A里面怎么也找不到这个零件的图纸,如果你写借用,我就知道要从部件B里面找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在本部件里面的图纸都叫借用,比如部件A借用部件B的某个图纸,你没有写借用,装配A过程中发现那个零件有 ...

我们是用代号来区分部件的。比如说01部分统一是01-xx,02部分统一是02-xx。那么如果在02装配图里出现了01-03这种零件,直接就可以判断这个是01部分里的零件。假如在备注里写了借用某某机台的,就说明是借用件了,不写就是本设备里面的。

网友(点评):
非标机可以像您说的这样,借用只是本项目之间部件的借用,一般不会借用不同项目的图纸,我这是搞标准机的,有很多版本,图纸都可以相互借用,写借用的图纸工艺下单直接从服务器调取图纸,图纸命名不会01、02那么简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用代号来区分部件的。比如说01部分统一是01-xx,02部分统一是02-xx。那么如果在02装配图里出现了01 ...

同一个图号的零件图里已经注明了需要制作的总数量,制作使用时仅仅是把这个件拿过来,不要调用图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一个图号的零件图里已经注明了需要制作的总数量,制作使用时仅仅是把这个件拿过来,不要调用图纸的。

我们同一台设备里如果有几个位置使用这个零件,那么这个零件出图的时候数量就写这台设备里的总数量。
如果在别的设备里借用这个零件,那么数量就是在别的设备里BOM表里的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同一台设备里如果有几个位置使用这个零件,那么这个零件出图的时候数量就写这台设备里的总数量。
如 ...

我们公司基本上不存在不同设备之间的借用,都是各个部件之间借用。数量自然是一台设备所用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