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小尺寸怎么标 每次标的都是100多度 我就想要9度的小尺寸 怎么都标不出来

楼主(2021-08-14):
快崩溃了

网友:
上个图看看,
标角度时,选择特征的顺序不一样得出来的结果也会不一样,多操作下试试;
另外,可以在草绘里面标好,然后直接显示再调整一下就好;

网友:
请发图,我帮你看看怎么搞!

网友:
草图,不是点,点,点,中键,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