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Task Scheduler 不能输出DWG,但能输出PDF

楼主(2021-08-14):
Task Scheduler将工程图批量转化,转化为PDF是没有问题的,但转DWG就不行,DXF文件也不行

任务报告显示任务已完成,绿色的。但是文件夹里就是什么都没有,一个DWG文件都没有。
输出路径都检查过了,就是没有问题。

不是Solidworks小白,软件也用了好多年,折腾半天搞不定,求懂的高手来解答。
说装凯元工具或者沐风的就不要凑热闹了,公司情况特殊,不让装这些软件。
说重装系统的也别起哄,电脑是新买的。

系统 Win10
软件版本 SW2020 SP5

网友A:
映射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映射的问题

试了一下,把自定义映射关掉,就可以批量生成了!!!果然是映射问题!抓到大神一枚!!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映射的问题

求教大神,如果我还想用映射这个功能,那要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大神,如果我还想用映射这个功能,那要怎么办呢?

自己编辑,你们公司是不是有加密软件?

网友(2022-01-1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能使用自定义映射文件,否则就无法输出CAD文件,您那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大神,如果我还想用映射这个功能,那要怎么办呢?

我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映射文件名称的中文去掉就好了,诡异的是映射文件的目录有中文却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