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步带选型

楼主(2021-08-14):
现有一个垂直升降机构,升降行程为1.3米,速度要求500mm/S,负载200KG。之前用的是丝杆和导柱,由于客户车间环境问题,丝杆不方便维护,现打算改成同步带和导轨,不知道该选用什么型号的同步带,

网友A:
这么重,还是用丝杆结构更稳定一些,不容易出安全问题啊。同步带结构万一断了皮带,200kg掉下来很危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重,还是用丝杆结构更稳定一些,不容易出安全问题啊。同步带结构万一断了皮带,200kg掉下来很危险的。

你想多了,去看看汽车厂升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去看看汽车厂升降机

你如果可以看到汽车厂升降机,直接抄来就行啊

网友A:
https://www.chinabeidi.com/cn/newsd.php?nid=4

查到个表格你可以看看。或者直接问下这个厂家也行。我们一直用他们的同步带和带轮。不过我们的负载都不大,垂直负载都不超过五千克的。

网友C:
丝杠可以自锁,同步带你得再加一套自锁机构,防止带断裂后重物下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丝杠可以自锁,同步带你得再加一套自锁机构,防止带断裂后重物下坠。

是啊,一般垂直负载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不怎么用同步带了,因为用了还要多加一套安全装置,挺麻烦的,不如直接丝杆结构简单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beidi.com/cn/newsd.php?nid=4

查到个表格你可以看看。或者直接问下这个厂家也行。我 ...

和我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去看看汽车厂升降机

什么类型的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丝杠可以自锁,同步带你得再加一套自锁机构,防止带断裂后重物下坠。

这个自锁装置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的,自己做个表格就行了。问是问不出来的。毕竟要查很多数据才能算出来。

网友:
加个配重随便选。

网友:
如果用液压缸座升降呢,液压升降的速度也很快

网友:
负载200kg 同步带你就需要做200kg的配重

网友:
你用圆弧齿形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