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为什么打不开有的STP

楼主(2021-08-14):
打开STP文件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方,一直打不开,是什么原因,和转成STP的软件有关吗?有没有解决办法,请大神指教  g5 }  `: m8 Q

网友:
有些太复杂的 就是打不开

网友:
可能就是文件太大,太复杂,电脑配置差些

网友:
文件太大或者结构比较复杂,可以转STEP之前拆分成部件,再分别转step,之后再拼接起来。如果曲面造型比较多(比如UG画的螺纹,丝网等)建议先删除部分曲面造型再用SW重画模型

网友:
转换的中间格式可能有问题,转化成*.iges或*.x_t试试。

网友:
版本不对

网友:
配置差,太复杂,就是要等

网友:
建议对方另存为*.x_t

网友:
文件多大?简图看看,另外你转时选项里面的版本很重要的

网友:
等等看" a: U' X" r3 E%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