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螺纹线颜色怎么设置??一直没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21-08-14):
SolidWorks工程图螺纹线颜色怎么设置??模板好像也不好使,感谢!(不要一个个改哦)

网友:
工程图线条颜色一定要区别吗?用细实线表达就可以,不用那么纠结。

网友A:
设置图层吧

网友(点评):
螺纹线设置不了图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图层吧

应该可行。

网友(点评):
这样每次都要做一次,应该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点评):
在模板里设置就好了

网友B:
螺纹线作为细实线,不是黑的难道是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纹线作为细实线,不是黑的难道是红的吗

不是抬杠哈,国企里还真要求把细实线画成红的

网友(点评):
天河cad与caxa电子图板的默认细实线不是红的,而中心线是红的,什么国企这么特别,自设标准

网友(点评):
细实线红色,中心线天蓝,双点划线深蓝,标注和文字绿色

网友(点评):
有国标的地方肯定有企业标准。。。。国标相对于单个企业来说,没有企标权限大。

网友:
软件里的颜色其实没有什么屌用,白纸黑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