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过两个异步电机驱动一根轴?

楼主(2021-08-14):
如题!

网友:
两台驱动一根轴能保证速度一样吗,用一台大功率的驱动轴不可以吗?

网友:
有,同轴电机,,,,

网友:
可以,但需要从电气上做同步控制。

网友:
可以,可以咨询电机供应商和电气工程师,有一定难度,但并不是无法实现。很多大跨距,精度高的结构就是用的这种方式。

网友A:
异步电机?我看到的是伺服电机,不知道伺服电机属于什么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异步电机?我看到的是伺服电机,不知道伺服电机属于什么类型。

”步同“于属机电服伺

网友:
非常之困难

网友:
可以的,火车翻车机老式的就是双电机驱动的      ,注意转差率

网友:
已经做过产品了,就是一根轴上装两套驱动装置,电机一台正转另一台反转

网友:
当然可以了,汽车混动变速箱,就是发动机和电机可以驱动同一根轴,这都能做到,你两个电机当然能做到了

网友:
    两个伺服电机的同步都异常困难,何况两台异步电机。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用换向器来实现。

网友:
照猫也未必能画个虎,楼主得先说说为什么要用两个异步电机驱动一根轴,电机得转向是什么样的,负载是什么样的,转速多少,精度要求等等这些信息都不全

网友:
这个让我想到一个问题,电动自行车为啥行驶过程中脚踏板不跟着转的,这个是咋样的结构哈

网友(点评):
单向超越离合器,自行车是用的棘轮机构

网友:
n95口罩机就是这样的,两电机驱动一根轴

网友:
用伺服电机吧,两台电机驱动轴,如果正反转还好,如果同时出力,无法保证一致性。要么一台驱动一根,要么伺服电机两台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复,现在是用两台伺服解决同步的问题,就是一个大型的卷绕机